WKM遇到新问题求解决-悬停时自己逆时针旋转

楼主(2014-08-23):
WKM遇到新问题求解决-悬停时自己逆时针旋转;另一台问题更严重,GPS模式上去悬停正常,但一旦旋转机头方向(180度左右),飞机就远离自己而去,大致跟随风的方向不能悬停了;
别的配置没什么变化,只是换了飞行区域,跨度较大,指南针重新矫正过了,哪方面可能会出现类似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打航向漂移很正常啊,原地转向是需要看情况同时给副翼和俯仰补偿舵量的。另外在调参软件里看看你IMU和GPS的摆放位置填写的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航向漂移很正常啊,原地转向是需要看情况同时给副翼和俯仰补偿舵量的。另外在调参软件里看看你IMU和G ...

不是简单的漂移了,是朝着一个方向跑了不控制一直跑,感觉GPS失效一样

网友:
方便的话请楼主附一段视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