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只有ATT模式

楼主(2014-08-23):
请教大疆技术员,我的WKM飞控六轴,6S电池,今天出现了新问题,就是上电后立即变成ATT模式,正常来说,就算搜不到星也是GPS模,在摇控上,在调参软件上,也是GPS模式,但是在OSD显示数据中,及LED灯的颜色显示中,明确当时是ATT模式,这种情况像是GPS插头松了或者断线的情况,但是实际情况是GPS插头插头好紧,又上了胶水,而且从没炸机,所以GPS没任何冲击过。

LED显示,红灯慢闪。校过几次无效。情况依旧。

断电重试,第一次,情况依旧,第二次,成功联上GPS,飞了一会儿下来,断电,再上电,也正常。

然后隔一段时间,再试。又是一开始ATT模式(LED,慢闪红,没有橙色),然后断电,断两次后,正常上GPS。

结论,我认为是GPS失联。但是所的连接位没事,又没炸过机,GPS看上去一点儿花都没,我很想拆开看看,但是怕越拆越麻烦

烦请技术员跟进,谢谢

网友:
我的也出现类似情况升级后GPS没有紫色灯光,全是红色灯闪烁,节奏也是正常的,姿态及手动模式也正常,连接电脑检查一切正常,实际飞行IOSD显示卫星数也正常但是的模式在GPS状态下始终还是显示的ATT,和姿态模式一样的ATT显示,切手动显示也正常!真是奇怪了,有没有高人请指点下啊!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
或加QQ2355613417,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重启回复正常。结果当天由于频繁切换手动模式还是炸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