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FUTABA14SG 如何设置蝴蝶刹车?

楼主(2014-08-23):
请教,FUTABA14SG  如何设置蝴蝶刹车?
刚接触电滑,蝴蝶刹车如何设置还请高手帮忙解答(14SG)  .襟翼该接几通道 需要Y线还是分开接?副翼是否也用Y线还是分开?

网友A:
根据你的飞行器类型,设定好正确的模型类型和机翼类型,然后找到butterfly 选项,然后激活此功能,并设定正确的舵面偏转角度和水平尾翼补偿角度即可,电滑状态,电机开启开关应该是默认SG,刹车开启开关是油门。如果你想更改硬件控制,需要进入功能菜单

PS,只有机翼外侧一段翼展有副翼的飞机,建议不要同时向下当蝴蝶刹车使用,这个不规范的设定会导致操控反效问题。如果你真要用,可以设定成向上30度左右(效果不太好,只是增加机子下沉率和减低升阻比,并不减低机子的失速点)
4或者3舵面机翼(既带一片或者2片单独襟翼),视飞机重量,内侧襟翼向下开启40-90度(越重,角度越大),外侧副翼向上15-20度,平尾向下15度左右(具体看调试)这个是最正统的蝴蝶刹车,但是现在2舵面的机翼也有用蝴蝶刹车的,见下面。

2舵面,全幅长副翼机翼(例如DLG)襟副翼向下开启35-60度,平尾向下10-15度(具体看调试).建议开启副翼到垂尾联动,增强可操控型,这种刹车主要用于 DLG 手抛滑翔机,其实不是很正统的蝴蝶刹车,刹车一旦开启,滚转操控性就变得非常非常差,极容易导致操控反效问题,建议只在直线下降降落航线阶段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飞行器类型,设定好正确的模型类型和机翼类型,然后找到butterfly 选项,然后激活此功能,并设定正 ...

谢谢您的回复,刚接触,看的不是很明白。我的飞机是红椒2  V型尾翼V尾应该需要如何设置呢?

我用14SG 设置机型为滑翔机  但是油门变成了3段开关来控制。滑一般都是什么来控制油门? 新手需要请教太多,麻烦了!

网友:
v尾不太懂,我玩的几台V尾的机子还是觉得很难调的和十字尾一样好,例如十字尾方向舵量不够,调一块就好了,V尾要同时调两块,而且这样调了之后,其实升降也被影响到了,总之就是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