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8-24):
我是41AP飞控,华科尔F10白色版控,MR.RC 30A 电调,银燕2212 935KV电机,山寨F550机架
1、如何设置MR.RC电调?说明书鸟语看不懂,我现在电机启动不一致,有的油门10%启动有的15%启动,应该是没进行油门校准吧?
2、看泡泡老师的装机视频,飞控、接收、图传都用3M胶粘在机架下中心板上,这样安装不会互相干扰么,光用3M胶不会掉么?不是说飞控要做好减震么?
3、看控说明书,控接收天线要分开九十度,只要大于九十度就可以了吧,不用一定九十度吧^^,那是否可以吧天线绑在电调下面?如果不行应该如何布置?
4、看大疆的GPS介绍说要放在机架中心,但看大家的都是在上中心板边上,到底哪种放置更好呢?
5、我控在配置输出的GEAR设置为FMOD,用FMOD拨杆测试,飞控指示灯也在三种模式切换后正确闪烁,这样是不是表示设置成功了?是否还需要别的检测?三模式的返航模式和失控返航应该是两回事吧?
6、如何设置控和飞控的失控返航呢?具体应该设置成什么参数?

网友:
沙发,楼下解决

网友:
额   大板凳  楼下解决

网友:
问题好多,你继续潜水吧

网友:
同样小白。。只能大概知道你的启动问题 其他的不懂
1、地面测试 没装桨的情况下 启动不一致 是电调油门行程问题
2、悬停测试、电机油门位置不一致偏差不大的情况下是正常的,因为飞控随时在调节每个电机油门,控制飞机平衡,不可能所有油门完全一致
3、悬停测试,电机油门位置不一致偏差大的情况下,有2种可能:
(1)重心不对 导致前面2个电机,或者后面2个电机油门输出差距很大
(2)如果重心正确,电机输出差距也很大应该就是电机不水平,导致要更大的输出才能保持平衡
当然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老鸟多多包含,新鸟还在学习中~~~

楼主:
谢谢楼上,我是在室内地面测试,应该是电调油门没设置,请问我这个牌子的电调怎么设置呢

楼主:
顶一下,虽然问题比较小白,但是希望老魔们能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