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一个带两个三段开关的控,求推荐

楼主(2014-08-24):
在玩四轴,用的naza和APM,以前用的富斯9,现在因为就一个三段开关,玩naza设置不了ioc,所以想换个控,最好带两个3段开关,可以混控设置一个6模式开关的最好,能便宜就更好了,学生党,穷啊……

网友:
换个ff9,可以有8个三段开关的

网友:
新天7就有两个三段开关。

网友:
用富斯9,买个三段扭子开关,把电位器通道改掉就行了~不过图省事的话还是直接买高级点的控吧。

网友:
记的没错的话楼主在日本吧????在日本买 “福他爸”还是很便宜的吧???二手设备也多!收个成色好的T8FG不难吧?》

网友:
正确的方法:富斯9刷 er9x或 opentx,可以用一个两段,一个三段,混合6短功能

两段上------三段上---------1
                 三段中---------2
                 三段下---------3
两段下------三段上---------4
                 三段中---------5
                 三段下---------6

错误的思路:如果用两个三段 ,实现六段功能的话,下面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两个开关任何时候都会 两个状态冲突
三段A------------上------------1
                         中------------2
                         下-------------3
三段B------------上--------------4
                         中--------------5
                        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