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就是zhadan,入魔首次遇到危险,现在严重阴影

楼主(2014-08-24):
直到发帖时还觉得心有余悸。
我飞富丽450,飞机和电池都是二手的,卖家也说过电池比较旧算是送的了,平时飞着还行也不太起鼓,昨晚充到单片4.1左右,今天晨飞时惨剧发生,我刚用扎带捆好它(只是捆它,其他什么都没做,没有连接电调),就听噗的一声开始冒烟,我手疾眼快,迅速拆下来跟扔手雷似的扔到一边,接下来能做的就是看着它冒烟喷火!烟雾巨大整个院子都能闻到味道,瞬间想到楼上熟睡的老婆孩子旁边还充着一块电,立刻打电话让老婆把电拔掉,然后冲上楼取下电池接上飞机把电池放到3.9V。还好整个惨剧损失不大,就是把捆电池的扎带烧断了。但是给我带来严重心理阴影,这没有任何操作的电池都能燃烧,那我放在车里的电池岂不都是定时炸弹了?从这以后我电池都随身带着随时准备把它们扔远远的啊!

网友:
质量太差了

楼主:
幸好我扔的快,否则喷火的时候我的电机电调啥的肯定是保不住了

网友:
楼主这些电池我都没见过,杂牌电池不要用 啊

网友A:
刚查了淘宝,此电池160/块,销量极少
花牌同规格95/块,最近的销量各家都在20-40块左右。

那这是质量问题呢,还是劳损了呢?

都讲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咋讲?

网友:
看尸体痕迹,这块电池肯定是被摔过并矫正过的。出问题就不奇怪了!

网友:
起火,一定会有发热,发热,必然有大电流。如果没有大电流,却发热了,如果没哟发热却起火了,那就奇怪了。所以,必定是串联的哪块电池不行了,然后导致过冲了吧?串联的锂电,就怕几块电池性能不平衡,尤其是旧电池。

网友:
电池还是不要买二手的吧!

网友:
落下心理阴影

网友:
锂电都存在这种可能

网友:
电池要放铁盒,而且注意绝缘,然后放阴凉的地方,lz那样随便找个袋子放车子明显不行的

网友:
没有使用操作都能起火,那不是定时炸DAN。

网友:
是得小心呀,电池用好点的吧。

网友B:
危险是有的,万事皆有因,不可能真的无缘无故。
个人猜测,有可能是旧电池,平衡充电线根处,或主输出线根处有破损,平时没有发现,捆好后压紧了,造成短路起火。
注意安全是必须的,但也没必要吓自己。我自己用了这么多年电池,从来都是小电流充电从没出过问题,充电起火基本都是大电流快充造成的,平时旧电池线根处是最容易破皮,而没被发现的,会造成短路起火。另外炸机后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变形了的电池,特别要小心,据说会造成内部短路。有听说炸机把电池炸变形后,当时没看到异常,放在一边二十分钟后起火把汽车都烧掉的的例子。

网友:
好恐怖,回家把没法用的电池都隔离了

网友C:
达普电池前几天也出事了!

网友D:
应该是压到哪里短路了。如果纯粹电芯问题的燃烧要么你充电过程中烧要么你放电过程中烧,没有电流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E:
小心使用,基础知识和安全意识要有,平时没检查到一旦电池发火了确实有点恐怖。。。

网友F:
电池使用需谨慎!

网友G:
电池短路很可怕,后果很严重

网友H:
还是搞个防爆袋放着,不要随便放车里,没一万怕万一,我看航模这个电池确实挺危险,新手学习了!

网友I:
电池还是经自己手买新的比较好,毕竟旧的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lz最错的一点就是充电时人不在,,只有熟睡的人在旁边,相当危险呀,,,幸好没酿成大祸,人没事就好!

网友J:
不敢用 就送给我了吧

网友K:
航模不是玩具,很多东西不能糊弄的,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最后就是因小失大!

网友:
内部短路了

网友L:
是得小心 电池还是不要买二手的吧!

网友M:
平衡头,T插还能用,呵呵,电池是高危物品,存放注意。

网友N:
电池还是不要用杂牌子的

网友O:
电池要么是次品,要么充电器有问题,要么就是你设置充电电流太大电池还未冷却你就用。

网友P:
话说硅胶线也牛b 这样烧也没坏

网友Q:
机机炸!电池也炸。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达普电池前几天也出事了!
达普也着了

网友S:
看来以后放电池得准备只铁桶了,我有两个电池,放车里的,车停外面的,温度有点高,过了两天去取电池,两块电池已经鼓得和气球一样,想想都后怕,还是新车,以后我是不敢把电池随便仍在车上了!

网友T:
还是搞个月饼盒放踏实。

网友:
这个品牌简直坑爹…我初入模时在佛山力动买过几个6S无一个可以玩,全部残废!

网友:
电池尽量买好点的吧,宁愿少买点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勒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池要么是次品,要么充电器有问题,要么就是你设置充电电流太大电池还未冷却你就用。

我充电器最大只有2A,而且这电池是头天晚上充的,在车里放了一夜了,山区的早晚挺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得小心  电池还是不要买二手的吧!

不是我买的,是买飞机时一起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压到哪里短路了。如果纯粹电芯问题的燃烧要么你充电过程中烧要么你放电过程中烧,没有电流应该是不会 ...

我觉得你的说法靠谱,在没有任何接电的情况下应该是压到什么地方导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危险是有的,万事皆有因,不可能真的无缘无故。
个人猜测,有可能是旧电池,平衡充电线根处,或主输出线根 ...

还好这次基本没有太大损失,但是从此对电池这东西要格外上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淘宝,此电池160/块,销量极少
花牌同规格95/块,最近的销量各家都在20-40块左右。

不是我买的,买飞机时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来以后放电池得准备只铁桶了,我有两个电池,放车里的,车停外面的,温度有点高,过了两天去取电池,两块 ...

你这个听着就危险啊

网友:
电池一定要单独放,单独装阻燃袋或者铁盒或者陶瓷,等等。充电一定要有人照看。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电器最大只有2A,而且这电池是头天晚上充的,在车里放了一夜了,山区的早晚挺凉的

那你可能碰上次品了

网友:
真的很可怕,真的要小心

网友:
杂牌子的电池最好不要用,现在植物的电池也不贵,最好好是买个电池箱,这样比较安全点。

网友U:
还是不要用麻袋装  人没事就好了   别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还是不要用麻袋装  人没事就好了   别想啦

我现在买了两个专门的防爆袋

网友:
楼主是去山吧附近了吗

网友:
我的电池也是随便放的,,看来要小心点了。。我飞固定翼的,一般都不会暴力,但我感觉直机应该很耗电量,不好的电池,直机最好不要用。别说别的。一个炸鸡,那是一秒的事情。。

楼主(2014-11-06):
这要是在车里着了,车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来以后放电池得准备只铁桶了,我有两个电池,放车里的,车停外面的,温度有点高,过了两天去取电池,两块 ...

锂电池防爆保护箱比铁桶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我那次是不小心短接了  我感觉到烫手 就马上丢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是用格式的吧,我也遇到过 在家里调机 一插电来了那么一下 3s 变成2s 了 不过没着,万幸

是格氏吧?
他们现在新推的 TATTU 也挺不错的

网友:
估计是形变导致内部短路,短路才会起火!

网友:
备只锂电池防爆箱。

网友:
收过各种二手但是绝对不收电池

网友W:
我想弄炸一块电池都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想弄炸一块电池都炸不了,,,

你用钉子钉一下试试

网友W:
钉过,没事,,,就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W:
钉过,没事,,,就冒烟。

强人!理论上电池是不会爆炸的因为不是密闭空间,但是会大量冒烟和喷火引燃周围的物体

网友(2014-12-25):
太恐怖了这个

网友:
锂电池内部电极之间是有绝缘片(考虑内阻,因此绝缘片极薄)的,但是随着锂电池的使用,电极会被极化产生毛刺,当毛刺刺穿绝缘片,后果你就自己想吧;

建议锂电池成堆放车里的话,建议搞个这个炸DAN,比较保险,

不过我没试过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