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导 弹发射的点火装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啊?电炉丝吗?

楼主(2014-08-24):
各位,请问导 弹发射的点火装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啊?电炉丝吗?

网友A:
看来楼主打算飞机上装导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打算飞机上装导弹了

船,船,嘿嘿,飞机太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船,船,嘿嘿,飞机太沉了。

先研究一下怎么装鱼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研究一下怎么装鱼雷吧

晕,鱼雷不用点火吗?

网友:
应该是电子点火器加电子火头。

网友:
某宝有成品的

楼主:
能给个名字吗?

电子点火器?

网友:
你要是长得和头像一样,我就告诉你

网友B:
飞机的拉烟点火器能否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拉烟点火器能否帮到你?

是明火吗?可以点燃鞭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明火吗?可以点燃鞭炮吗?

这个不怎么懂 我用来点过彩烟 好像是在沧浪那里买的 你去问问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怎么懂 我用来点过彩烟 好像是在沧浪那里买的 你去问问店家

额,谢谢大哥,是不是为了发射个导 弹,而增加这么多重量和成本,有点得不偿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谢谢大哥,是不是为了发射个导 弹,而增加这么多重量和成本,有点得不偿失啊?

点火那个很轻的

楼主:
我不知道用汽车的点烟器行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16发的导 弹,这遥控器怎么弄?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的按钮式遥控器,一共16个按钮那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用汽车的点烟器行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16发的导 弹,这遥控器怎么弄?不知道有没有专 ...

点烟器太重了 又不能遥控点火

网友(2014-11-04):
淘宝里有   好像叫电子点火器吧  有配套的  不算贵

网友:
那个东西太简单了、电蚊拍就可以点火、电蚊拍里面有一个元件可以、

网友:
买点镍丝自己做一个吧,块八毛的

网友C:
电子火柴头,  不过试验了,那东西用航模5V点烟器不能点燃,12V才能

网友:
好像有点复杂啊?

网友:
去某宝找个高压逆变发生器,够用了。

网友:
我觉的用0,08一0,05的漆包线在1mm的钻头上绕几圈脱胎焊牢,一次多做几个,用时很方便!

网友(2014-12-11):
有个叫rcd3003的东西,很小,有7个接头

网友:
电子火柴,加上2通道点火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火柴头,  不过试验了,那东西用航模5V点烟器不能点燃,12V才能

有5V的 8元的那个就行,我现在就是接收机直接上点火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2015-01-10):
引用 网友D:
有5V的 8元的那个就行,我现在就是接收机直接上点火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的5v点不然,估计火柴头过期了

网友:
我是用点烟器里面的那盘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