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遥控供电方案

楼主(2014-08-24):
977遥控除了原来干
电池
供电,朋友们都有什么其它方式吗?两节小锂电池串联电压会过高吗,干电池都不怎麽耐用也不环保。

网友A:
有五号的充电电池,非要用锂电的话,电压和4节五号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B:
977遥控非常的省电啊。

网友C:
为什么我飞了50起落,没起落八分钟以上,电压还是5.6V?这个特别省电的,没必要折腾锂电,又不是高级控,一共才四节电池一元钱。
我450上面的控用8节干电池最多飞20起落,由于450出勤率低就没有改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