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最新T-Rex 550L Dominator开箱

楼主(2014-08-24):
以700E DFC成熟的结构为蓝本,全新开发的换代550级别直升机T-rex 550L Dominator正式上市!550L Dominator与旧版本的550E DFC都采用手感***直接的DFC旋翼头结构。最大改变是机身,采用了类似700E DFC的布局设计,加上快整装拆的滑轨式电池板,成为550L的新武器!
另外一个卖点就是搭配了更强大的电子设备,包括有最新三轴无平衡翼系统GPro、高压无刷电机的新款全金属舵机等,使550L Dominator的性能推至顶端,而性价比也比旧版本提升不少!

亚拓风格的彩印外包装箱,相当大气。

标准配置:凤凰Talon 90A电调、730MX无刷电机、新款550mm碳纤大桨、全新8系列全金属高压无刷舵机以及Gpro三轴系统。

8系列舵机更是提升了这台550L的档次

Gpro三轴系列,使550L的操控性能更上一层楼

包装箱上印有产品的设计特点说明

飞机参数

楼主:
新款头罩介绍

作为全新换代的机型,当然要配备一颗全新设计的亮骚头罩!所以我们急不及待要先打开存放头罩的零件盒。

依然是非常详尽的中英文说明书

包装盒内包括有头罩、脚架组件、尾波箱组件、电子设备支架及安装附件等几个零件包。

拆除头罩的外包装

头罩造型也是待续700E DFC的新风格

红色的座舱喷图在空中非常抢眼

反光贴纸的550L标志,营造闪闪发亮的效果。

顶部的图案也处理得丝毫不马虎

头罩底部的正品标志和编号

楼主:
此套550L的电子设备配备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卖点。配备了8系列顶级舵机、Gpro最新三轴系统、凤凰Talon90电调、730MX电机。

电机周围有发泡棉包裹,加上右边的4颗全金属舵机顶着,想动也动不了。这样的排放,无论运输如何暴力,都不用担心设备因互相碰撞而损坏。

凤凰Talon90A电调,内藏式电机插座是这款电调的最大特色。

内置峰值输出20A、最高8V的BEC。另外通用电脑设定定速也非常直观、方便。

电机线插座,使用4mm香蕉插,并分有三种颜色以便接线。

侧面的零件编号

730MX电机,700级的动力!装在550上会不会夸张了点?

全新Dominator系列的新图案设计。

工艺精湛啊!

出厂已经焊好4mm香蕉插头。

输出线使用黄腊管保护,比普通热收缩管耐磨得多。

电机内的绕线。

楼主:
550L配套了新一代的高压无刷舵机BL815H、BL855H系列,和最新的700L相同。

8系列比7系列的高压舵机有着更强大的数据,而且全金属的舵机外壳也有着更好的散热效果。

有棱有角的钻石切割风格,使8系列舵机的外形非常独特,引人瞩目。

镭射的底部标记,包括有各个认证和台湾制造。

舵机线插头增加了橡胶保护套,能使插头在插拔时更方便。

红色的815H更具“骚气”。

三颗815H放在一起,霸气啊!

来张全家幅。

配套有斜盘金属舵臂。

网友:
到货了?漂亮啊

楼主:
好马配好鞍,好的飞机当然要有好的系统。550L配备了亚拓最新一代的三轴陀螺仪产品-GPro。

零件盒下面一层是存放机体的金属零件。

最新V1.2版本固件针对油机定速作了优化。

网友:
太漂亮了,要是有全包壳就更好了。。。。

楼主:
既然是以700E为蓝本而设计的,当然要继承700E最方便实用的电池滑轨式安装设计。550L的设备仓就像是700E的缩小版本

设备仓前面同样有电池板释放按键,一按一拉,拆卸电池就这么简单。

固定电池板的活动卡扣。

碳纤电池板,更像是450L的放大版。

电池板上固定有塑料凸台,用于和设备仓结构,固定电池板。

电池板上的亚拓Logo和产品编号

将电池板插入导轨

往里推,听到“嘀”一声后表示电池安装到位,就是这么简单。

头罩固定支柱和橡胶头罩定位支柱。

配备了R扣,保证头罩不会在剧烈3D飞行中脱落。

楼主:
整套尾巴总成也是预先组装完毕,不过螺丝全部没打螺丝胶,需要拆开重组。

加强型塑料伞齿

网友:
好机,本来也想定这个550L的,考虑了好几天,因为有不少3S电池,最终还是定了 450L 3S GPRO 版的了,明天到货 到时也来个开箱照!

网友:
钱包伤不起

网友:
815H 也不是标准舵机吧?

网友:
好机器,简直就是缩小版的700E,就是感觉头罩和机器不太协调。

网友:
火星这是要进军亚拓的节奏吗?

楼主:
550L采用DFC旋翼头设计,其中斜盘内盘有4球头安装位置,表示将兼容FBL结构。

550DFC主轴,同样是使用台阶设计加垫片来消除虚位,比传统的主轴固定环更可靠。

主轴是台阶式设计,两种直径。

不同厚度的垫圈。

红色内盘的倾斜盘看着特别耀眼,同时提醒一下所有球头也是假安装,用户需要全部重新上胶。

120度CCPM设计,针对DFC设计的球头安装方向。

倾斜盘底部,需要使用专用工具才能拆开。

DFC摇臂球头有两个安装位置可供选择。一般用户建议使用内孔。

内盘上预留的球头安装孔,即使换装FL旋翼头,倾斜盘也不用更换。

鱼眼表面增加耐磨的涂层,寿命更长。

双层塑料袋包装的旋翼头,保护周全。

大家熟悉的DFC结构旋翼头。

分体式桨夹摇臂设计。

DFC摇臂

短小的DFC中联,使旋翼头重心很低,翻滚更灵活。

标配的刹车帽。

楼主:
黑色加强型齿轮的主齿轮组。

CNC加工的大齿

尾驱动齿是注塑生产。

尾驱动齿中心嵌有金属套,防止由于螺丝安装过紧而造成的变形。

中心座选用德国INA生产的单向轴承,品质的保证。

大齿轮是先注塑后CNC加工制作而成,圆度高;M1模数也足够的强壮。

钢制单向轴套

楼主:
机身金属连接件包。

除了连接支柱以外,还有主轴轴承座、电机座、电机轴轴承座、斜盘导轨板等

底板安装支架,同时也是固定脚架。

机身连接支柱,增强机身强度。

复合材料制作的斜盘导轨板,结实而且耐用。

背面的凹面设计,避免连杆干涉。

电机安装板。

主轴轴承座,和700E的设计一样,兼备舵机固定座的功能。

下轴承座

上轴承座

电机轴轴承座,使电机轴受力更平均,延长电机轴承的寿命。

网友:
艺术品啊

楼主:
尾管座依然是经典的设计,塑料的材质对于吸收尾巴的震动有很大帮助。

同样采用黑色加强型齿轮。

侧板也和700E DFC设计类似,复合塑料注意生产

滑轨外面的亚拓Logo

尾舵机座

头罩固定支柱座

上轴承座的位置位置。

内侧的电池板滑轨

网友:
好机啊,流口水

楼主:
脚架零件包

白色低重心脚架配上黑色的脚架管。

激光打标的亚拓Logo

安装附件包

包括桨托、魔术贴、胶水、连杆等等

R48轴承胶、T43螺丝胶和单向润滑油

CCPM连杆和球头扣,装机最怕装这个。

不锈钢连杆中间有6角定位设计,安装球头扣时更方便。

尼龙扎带和备用零件。

6mm电机齿轮。

使用钢来制造,耐用程度不用怀疑。

连小小的头罩橡胶垫圈也采用了700E的设计,增加塑料套能使橡胶圈和头罩孔位置都更耐用。

舵机安装零件,包括螺丝、碳纤舵机压板和球头扣。

亚拓在细节方面是做得最出色的。附件包中包括有高质量的电池魔术贴、固定电子设备用的魔术扎带、电池反扣扎带。

楼主:
550mm碳纤主旋翼及尾管、尾传动轴等长零件。

由上至下依次是尾管、尾传动轴杆、尾变距拉杆、尾撑杆。

尾管上的Logo和型号。

尾传动轴上同样刻有亚拓Logo和机器的型号。

碳纤尾变距拉杆

尾变距拉杆上的不锈钢套

塑料尾撑头,减少应力的产生。

550mm新款FBL主旋翼

主旋翼用的配重反光贴纸

主旋翼上的激光雕刻Logo,做工细致

主旋翼上的编号

桨根位置的铜套。

简单而漂亮的涂装

网友:
太美了,艺术品,买了舍不得飞!

网友:
会有600L吗?

网友:
等fbl版本,还有500L FBL版本

网友:
这个就可以完爆X5

网友:
漂亮,艺术品似的,装好了怎么还舍得飞啊

网友:
550L是用短尾管吗?(不用600尾管?)

网友:
新买的450L第4块电池炸了,

看来这个好想买个550L来炸。。。。。

网友A(2014-09-24):
三个字 漂亮啊

网友B:
五个字 非常漂亮啊

网友C:
祝贺新机。

网友D(2014-10-31):
好详细,好漂亮,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E:
不错啊,有空机就好了

网友F(2014-12-24):
正准备入货,那家便宜?

网友G:
请教一下,这机起飞重量多少?谢谢!

网友H(2015-11-03):
赞 好机 拍照技术也一级棒

网友I:
爱,钱包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