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飞手又求学了,问下关于电机问题

楼主(2014-08-24):
最近在玩  KT板做的歼10飞机,然后出现这个情况飞机可能炸过的原因,然后修好,在飞发现 推力严重不足,以前油门一半多点就可以上天了现在油门满的情况都很吃力有时候,都满油门失速,好几次都是 起飞,快到地面然后升降舵拉起来的,飞机是垂直向上抛的,然后从电机声音上判断和之前 声音没区别也就是 电机没问题吧?那推力为什么没了?求告诉,还是桨叶什么问题,电调是好银  40A的,电机是朗宇  X2212   2450KV的,求答案~~~ 如果电机坏了,是什么坏了,不过一般我炸鸡什么也炸不坏呀,奇怪啊

网友A:
不应该垂直往上抛,稍微有一点角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垂直往上抛,稍微有一点角度就好了

我没说清楚,是有角度的,45度角,可是这不是关键关键 电机没推力了,大家看看是不是电机坏了 ,真坏了我也死心了,去买个了就

网友B:
对车有兴趣点 应该是劳恩斯酷派

网友:
首页的截图只有一半,一眼看过去像是车被开了条口子。。。

网友:
楼上,现代车也取这么洋的名字,有才。。。
楼主有可能是动力问题。有本地模友借一个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是金华地区的模友么?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效率下降了

网友A:
确定接头没松,插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效率下降了

怎么会下降的?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接头没松,插好了?

肯定插好啊,不然电机怎么转,缺一个相线,转会打嗝,缺两个就不转了,我也学的机电专业- -而且 电机声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车有兴趣点 应该是劳恩斯酷派

图片网上拉的 懒得 拿手机拍 要用USB传送到电脑= =,这个图片就意思下这样子的 KT板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下降的?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吗?

有可能是电机在前一次使用中温度过高导致磁通衰减也就是磁铁的磁性变弱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请大家点评

楼主:
我换了个  别的 没用过的新电池貌似有点回升正常了 拉力, 没出去试飞,就拿手上感觉的, 可是电池都是12,5 V 充满的呀

网友D:
有可能是遥控的油门设置,或者桨叶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遥控的油门设置,或者桨叶装反了

遥控器没动过,昨天还飞的好好的呢,桨怎么可能反,反了根本不能上天,现在是上天很吃力,甚至 失速 掉下来

网友:
你确定你的配重趋于合理了吗??试一试手抛!如果电机没力怎么有速度垂直上升?还有你的舵面打得也太大了吧!还有kv那么高的电机你配什么浆呀?你也可以试一试垂直拿在手上全由看飞机能不能向上或趋于悬停,如果能就可能是其它原因,你慢慢排除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桨叶平衡  和电机平衡

网友:
电机有没有问题应该你自己清楚吧
回想之前抛飞机前(全油门)力量大小
跟现在有没有明显差异

如果出力差不多
试试各种推油门方式
缓慢推 ***推 忽快忽慢随便推
看看电机反应跟你控制是否相符

另外
炸机时电机是否有脱落
重新安装过
检查推力线是否正确

电池是不是挂摔了放不出电
加个电显推油门看压降

桨是不是有夹紧

交叉比对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