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起飞 尾巴上下震动 速度上来后消失 请问是正常情况吗

楼主(2014-08-24):
RT  新手 调试完 450L 起飞时候尾巴会很严重的上下震动  再推油门 震动消失
请问是正常情况吗  还是需要哪里调整
配置 亚拓450L 套装+黄金V8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大奖做平衡没有。十字盘是否调平。

网友B:
转速不够嘛,油门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够嘛,油门调高点。

我按照说明书上调的 悬停模式油门曲线

网友C:
遇到共振点震动很正常,转速起来了过了共振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大奖做平衡没有。十字盘是否调平。

亚拓的浆平衡做的还不错  没细做动平衡  十字盘很平 稳稳的单手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共振点震动很正常,转速起来了过了共振点就好了

正常就放心了

网友:
尾桨拧太紧了吧

网友:
学习  应该没有问题  每次上天前 尾巴都会左右晃2 3下  上升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尾桨或大桨拧得太紧或太松导致的。甩直了过了共振点它就不强烈振动了

网友:
完全正常,不必担心

网友D:
不正常,如果大桨动静平衡都做了那就卸掉大桨启动看看尾巴是不是抖一下,新机的话应该是尾桨上的太紧了,低转速没甩直,450L新机尾桨夹本来就紧,螺丝打上螺丝胶稍稍拧到头就行。再就是两个大桨松紧不一样,如果你用的是套机里带的电调建议你换掉这电调缓启动太猛每次启动都会卡到桨夹我的大桨都出来个坑。我的一开始就这样,大桨松紧调了一下,尾巴弄松了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正常,如果大桨动静平衡都做了那就卸掉大桨启动看看尾巴是不是抖一下,新机的话应该是尾桨上的太紧了,低 ...

恩 是尾桨太紧的原因 调松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