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百”风动船出炉了(补上小红魔的视频)

楼主(2014-08-24):
最近迷上了风动船,一直想做个风动的虾船看看速度如何,结果就是这个船了,喷漆水平可以直接忽视,速度目测比那些双体,或是平底的风动船至少快一倍,有起飞的势头,视屏下次补拍,现在只有图片。
补上今天跑船的最高速,53公里哦,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视屏还在审核中。哈哈

视频终于来啦!!!!!!

小红魔来啦!!!!!!!!!

这个是先前做的虾,后推式,船体较宽,速度一般。

130有刷的马达,全长30厘米

网友:
坐沙发赞一个 , 风动好玩

网友A:
还是前拉的  上个视频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前拉的  上个视频耍耍

因为前拉的桨叶不容易受到虾脚溅起的水花影响,这样可以全油门过弯,后推的只能减速过弯,除非你的船身很宽,但是这样船速就会下降。。这个俺是有亲身体验的。

网友B:
这个用水舵应该不会有飘逸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水舵应该不会有飘逸的效果了。

还是有点飘,感觉舵还是小了点(75mm的),换成95的估计就不飘了。这船长快60厘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飘,感觉舵还是小了点(75mm的),换成95的估计就不飘了。这船长快60厘米了

那会不会高速过弯时翻船呢?
特别是像你这个用的6吋还是7吋的桨,重心偏上,如果换成大水舵。过弯时就更不稳了,不过你可以自己先试试。建议你还是不要换,本来玩风动的就是要有飘逸的感觉。

网友B:
同时建议你注意一下桨的拉力线角度,上扬2~3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前拉的桨叶不容易受到虾脚溅起的水花影响,这样可以全油门过弯,后推的只能减速过弯,除非你的船身很 ...

学习了

楼主:
跑了一次,还是比较稳定的,6寸的桨,2208的电机,其实重心放的非常下,电调舵机接收包括2200毫安的11.1v电池都在甲板以下了,除非当天风很大,不然自己转弯还看不到很明显的侧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建议你注意一下桨的拉力线角度,上扬2~3度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考虑了,所以船在静止时甲板基本与水面齐平,但是起跑时没有栽头现象

网友:
视频有吗

楼主:
试航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去,没法拍,这几天风太大了,等天好了补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航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去,没法拍,这几天风太大了,等天好了补拍

确实一个人难拍。我试过

网友:
速度挺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一次,还是比较稳定的,6寸的桨,2208的电机,其实重心放的非常下,电调舵机接收包括2200毫安的11.1v ...

网友:
跑得挺好,速度不慢

楼主:
没图纸,自己一边做一边想的,再加上以前做的经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还有改进空间。

楼主:
这都被你认出来了??

网友:
很不错啊!继续努力,相信可以在地效翼艇模型方面有所突破!

网友C:
请问你的2208无刷电机的KV值是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2208无刷电机的KV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兰州你用的舵系是啥尺寸的呢?

电机安装位置在什么地方呢?距离船尾多少厘米?

网友:
正好我也有条和你一样的虾船,0.5环氧板做的。还没装配,因为电机是3660太大,装不进去。正好照你这样装个试试。风动电机比船用电机便宜多了。我也装前拉式的。

网友:
船的重心在哪里啊

网友D:
请教大师,我最近买了2212电机,30安电调,本想搞一架飞机,现在准备也搞一风动船,看你电调要水冷,不水冷行吗?能简单介绍你怎么改水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师,我最近买了2212电机,30安电调,本想搞一架飞机,现在准备也搞一风动船,看你电调要水冷,不水 ...

现在看来搞风动船好,特别是不用水下舵,不用怕水草,甚至还可以飞过水草,我准备做螺旋桨后面装两叶片的风动船。到时碰到实际问题再请教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看来搞风动船好,特别是不用水下舵,不用怕水草,甚至还可以飞过水草,我准备做螺旋桨后面装两叶片的 ...

你可以单独买个吸水嘴安在船底或者船尾,出水嘴可要可不要,然后电调外皮去掉做防水加水冷块,再用热缩管重新包上,然后用进出水管连接好就可以了,水流大小根据你的船速,船越快水流越快散热越快。因为玩船电调都是密封在船体内的散热不好加个水冷安全些,虽然30a的电调不贵但也好几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单独买个吸水嘴安在船底或者船尾,出水嘴可要可不要,然后电调外皮去掉做防水加水冷块,再用热缩管 ...

谢楼主,我对电调才刚接触,等我打开后再向你请教,进水口就是用一斜口的管子凸出船底就可以了是吗,

楼主:
风动船的三种造型的我都全了,贴上贴纸看的也挺高大上啊

网友E:
如果用来做救援船很不错,还需加个反向后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来做救援船很不错,还需加个反向后退功能

白色的就是救援船啊,贴纸的是用来跑速度的,风舵的是用来玩漂移的,也客串救援船,还有个土豪金的缩小版风动虾,那个是给小侄子玩的

楼主:
缩小版土豪金闪亮登场!!!!!!!!!!!!!
土豪金全长50厘米,宽20厘米,短了20厘米,小红魔就更小了,全长只有30厘米,跑船视频正在录制ing,先上图片显摆显摆

网友F:
请问一下,130电机的用的什么浆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130电机的用的什么浆什么电池?

130的?视频上的那个KT板船?用的是直径10.5厘米桨,桨孔2毫米,7.4V 25C 300毫安锂电,船太小了,只能用这么大的电池了

网友G:
楼主在吗?可否留个QQ,或者加我QQ113974625,有问题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吗?可否留个QQ,或者加我QQ113974625,有问题请教。

网友:
请问楼主,虹桥机场附近哪里有卖孔径6毫米5寸螺旋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图纸,自己一边做一边想的,再加上以前做的经验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还有改进空间。

请问楼主,你那螺旋桨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那螺旋桨在哪里买的。

想搞风动船,以前买的浆是4毫米孔,现在需要6毫米孔径,6寸浆,没浆就没法动手,哪位模友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
速度好快

网友:
比不是风洞的也省很多啊  电机 轴 浆就差很多了  速度比我300+的电机差不多了

网友F:
mini 虾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ni 虾用的什么材料

椴木

网友C:
船的动力配置与材料都不高端,却能跑出很好的效果,楼主很善于挖掘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的动力配置与材料都不高端,却能跑出很好的效果,楼主很善于挖掘潜力.

谢谢,其实通过跑船发现这船还能改的更快些,目前后船身吃水太多,阻力还是大了,准备增加水翼,把船整个托离水面,这样的话应该还能在快点,看看能不能破60。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船的动力配置与材料都不高端,却能跑出很好的效果,楼主很善于挖掘潜力.

小心潜水太久憋死

网友:
很是欣赏风动船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心潜水太久憋死

我有两年冇嚟啦。

楼主:
原来的船尾在跑船的时候一直是拖在水里的,感觉阻力大了,为了使船尾能离开水面减少阻力提高点船速,自制了水翼,今天试航,结果抬升船体的目的达到了,船尾已经离开水面,只有水翼在水面,跑起来后光靠惯性船都能滑行的很远,但是却没有提高船速,依然是53公里,但是感觉船身没有以前的稳定了,船尾会跳,请问大神什么原因?水翼的迎角有问题?还是53公里就是船的极速了?

铝合金片做的水翼,迎角很小了

铝合金片做的水翼,迎角很小了

网友C:
水翼在水里依然有摩擦阻力,而且不会小,水翼船的航速并不算快,船体离开了水面航速似乎很快,其实水翼还在水里与水体保持亲密接触,难舍难分。水翼船的优势是减少了海浪对船体的影响,使船体航行稳定,大大减少了颠簸。
水翼阻力代替了船尾阻力,但水翼在水里因为有升力,升过头了升出水面的瞬间又失去了升力,于是立刻又下降,这样一升一降,船尾就不停地跳了。——管见而已,绝非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翼在水里依然有摩擦阻力,而且不会小,水翼船的航速并不算快,船体离开了水面航速似乎很快,其实水翼还在 ...

谢谢,学习了,准备多跑跑船慢慢调水翼,努力找到最佳平衡点让船尾不跳。有时间再做条,基本知道该怎么优化这种船体了。哈哈,感觉自己开始走另类路线了,别人都在折腾怎么把水桨的船跑的更快,我却在折腾风动的,呵呵

网友C:
对,找平衡点。你的船尾水翼迎角是调整重点,建议慢慢地调,先尝试把迎角调小一些,减小升力。让升力温和一点。
另类就另类吧,中国人做什么事都喜欢从众一窝风,船模水平高的国家都喜欢玩另类,在各种个性化的尝试中颠覆传统理论寻找新突破。比如半浸桨,自反舱。

网友(2014-10-06):
我做的后推平板有可能短了。推力线不知道玩不动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么得水线的,纯平底

速度够快,风动的便宜  哈哈 我也做个玩玩

网友:
楼主做的好啊,能否告之这船的长宽高,甲板大小,虾脚大小的尺寸啊

网友I: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你那只小红虾速度怎么样?最近很是喜欢你的风动虾,自己打算用64的涵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想问下你那只小红虾速度怎么样?最近很是喜欢你的风动虾,自己打算用64的涵道做

速度还可以吧,因为受船体限制马达虽是无刷的但是太小了,速度估计也就能到30吧,太小了上不了GPS测速。不过绝对好玩,马达声音很小只能听到浪声,很安静的一条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还可以吧,因为受船体限制马达虽是无刷的但是太小了,速度估计也就能到30吧,太小了上不了GPS测速。 ...

楼主你可不可以卖条我呀,我想买回来研究研究,先玩多旋翼,太危险了,所以才想玩船的,不要电子设备,就要船壳和水舵,楼主出吗?

网友J:
楼主的前拉船太漂亮了,想问一下,这个船的防水是怎么做的,希望详细一点,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前拉船太漂亮了,想问一下,这个船的防水是怎么做的,希望详细一点,谢谢了。

704加环氧

网友:
楼主能不能量个尺寸呀 想做个玩玩 谢谢了

网友:
i不错,有前途的小好船

网友(2014-11-08):
果断留下脚印,,,楼主出个53船的教程吧、、主要是图纸啊、让我们这些玩飞机的也转跑船看看,现在手里面好几套固定翼的东西,不过入冬了风大没办法飞了,做个船跑跑还行,趁着还没结冰~

网友(2014-12-10):
用飞机的套餐来玩船,一举两得。简单实惠值得推广。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2015-05-25):
想问问风动虾船重量多少?

网友:
蛮快的,有机会也做条

网友:
跑得很快的不錯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心潜水太久憋死

那傢伙的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找平衡点。你的船尾水翼迎角是调整重点,建议慢慢地调,先尝试把迎角调小一些,减小升力。让升力温和一 ...

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你忽略了这个虾艇的结构源理了。像一个扛杆,支点是基本不变的。当船尾水翼在水面滑行时,水波的起落就会不断改变水翼的迎角,力臂越长变化越大。除非你有办法另到水翼跟波浪随动保持衡定的迎角,或者支点跟水翼随动,不然永远得不到固定的迎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