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池用b6充电器好冲吗?

楼主(2014-08-24):
6s
电池
用b6
充电器
好冲吗?或有什么不好,如果不好推荐个500左右的充电,谢谢

网友A:
500左右就用A6吧,B6 慢死你

网友B:
我在充,用5A电流

网友C:
B6DUO吧~SKYRC那款双冲~单口200W容量不过万的话够用了~然后再花几十买的450w工业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