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器输入电压问题

楼主(2014-08-24):
请教各位,手头有俩24V的开关电源,最低也只能调到18.6V,接上B6还是报错。想请教一个各位,哪个充电器能支持这个段的电压输入。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换电源为好,24V怎么说都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换电源为好,24V怎么说都是太高了

有个电脑的电源,但是电流只能到2a,充起来比较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电脑的电源,但是电流只能到2a,充起来比较慢

电脑电源12V输出有一组最大可以在2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电源12V输出有一组最大可以在20A以上

果真?

网友:
看一下电脑电源的标签贴纸就知道了

网友:
有10~20V输入的,24V也应该可以用,但有可能烧板子啊。还是用10~20V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