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谁有大疆精灵2的线路图?

楼主(2014-08-24):
请教一下,谁有大疆精灵2的线路图?

楼主:
这是精灵2主板上的零件(左边 V字上面那颗),有那位大师知道是什么零件及数值呢?

损坏后的零件

损坏后的零件

损坏前的零件

损坏前的零件

网友:
不懂,还没拆机

网友:
换中心板。。看着板子像是变形凹进去了。。还有烧掉的那个像是贴片电容。。具体多少数值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