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GPS问题

楼主(2014-08-24):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APM飞控一连接GPS后 静止不动的时候 HUD界面就一直在微微上下左右的摆动。而且连接舵机的时候 舵机也会微微的动作。这个现象是否正常。连接GPS的时候就不会

楼主:
APM飞控都已经校准过了。

网友:
再顶一下 拿分走人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A:
看你这图应该是加了动力电用数传连的。所谓的抖动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幅度有多大?还有你第二张Log截图只放个曲线,坐标轴没有,曲线图例也没有,谁看得懂啊……

网友: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pm地面站 版本很重要~~~

网友:
罗盘校准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图应该是加了动力电用数传连的。所谓的抖动具体表现是怎么样的,幅度有多大?还有你第二张Log截图只 ...

幅度很小 开增稳舵机会微微动作。as值0.2到1.2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