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0经常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4-08-24):
刚入手一个白色d10  每次对好频后都选择固定数值 不是说设为固定数值后不用每次对频了   问题是怎么d10老是重启 (重启指开机出现华科尔的英文图片进度条在动)  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重启有时不重启  只要一重启对频后的匹配的数值准变  变了就又得重新对频 是d10遥控器的问题(接收机肯定没有问题) 还是我设置的问题  主要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机就重启    希望用白色d10的老鸟解释   也能玩 就是太麻烦(我接收机设定的数值是6个1,一重启 我就手动设成6个1就能对频成功主要麻烦,还是担心d10有毛病)

网友:
去找呕液 他会

网友:
用黑D10的表示还没遇到过。

网友:
黑色D10原厂的没遇到,我刷过控的遇到过!是固件版本问题,换了3.25版本就好了

网友A:
我没法上传附件,不好意思。我是刷机后有重启现象。原版的没有遇到过刷机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deviation

网友:
飞的时候重启就惨了,刷刷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法上传附件,不好意思。我是刷机后有重启现象。原版的没有遇到过刷机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 ...

谢谢 是版本的问题啊 刷机能改善吗。我刷原厂的可以吗

网友:
进水了吧?以前我那控雨天飞 飞完之后就老是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