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宝地啊新人求助TFR8对码问题

楼主(2014-08-24):
控是14sg,接收是TFR8SB,按照说明先开控,按住F/S,然后通电,可是却是红绿灯长亮

网友A:
红绿灯亮了 按住几秒在放了  就OK了a

网友B:
发射制式不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制式不对 !!

所有制式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绿灯亮了 按住几秒在放了  就OK了a

按住几秒放开还是红绿都亮的

网友B:
选mult  --开机    然后接收机上电按住对频 至闪烁松开变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mult  --开机    然后接收机上电按住对频 至闪烁松开变绿就行了

现在是绿灯亮,红灯也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住几秒放开还是红绿都亮的

那就说明在对码了啊  在重新按一下  就确认了  淘宝卖接收的 说明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在对码了啊  在重新按一下  就确认了  淘宝卖接收的 说明都有吧

我是按照说明做的,说明说绿灯长亮才是正常,但是现在是红灯也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