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搞了个京商260直升机 发动机遇到问题 请热心模友帮我看看

楼主(2014-08-24):
发动机 是小松260    飞机刚离开地面发动机就突然熄火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对于汽油机一窍不懂  飞机的螺距曲线和 油门曲线该怎么设   油针该怎么调   都不懂   有会弄的模友帮忙看看   指导我一下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QQ1024997798

网友:
汽油没搞过不懂,离地熄火一般是富油

网友A:
发动机都没磨合吧,油针也没调好,燃料配比是否正确。好多问题要弄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都没磨合吧,油针也没调好,燃料配比是否正确。好多问题要弄清楚呢

我是收的笨的模友的   发动机应该磨合好了   就是油针不会调

网友:
油针按说明书就可以了,汽油机油针动的圈数非常少,基本就按说明书预设置圈数+-1/8圈而已。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自己注意安全吧!新收入油机、还是汽油。百分百必炸鸡!别伤到自己就阿弥陀佛了

网友:
上点图片兴许能帮上你

网友(2015-05-28):
就是来点图片看看,才知道怎么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