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R8SB对頻问题

楼主(2014-08-24):
控是14sg,接收是TFR8SB,按照说明先开控,按住F/S键,通电,可是却红绿灯一起长亮

网友A:
遥控器 发射制式不对!

网友B:
控的发射制式不对,应该用mul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发射制式不对,应该用mult

所有格式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CH

用了,不是制式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 发射制式不对!

所有制式都用了

网友C:
接收机上的对频健你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上的对频健你弄了吗

肯定啊都按说明弄的,但是俩灯都亮这情况没有啊

网友D:
先把控改成7CH
打开发送机。
按住按住F/S键,通电OK
刚买的TFR8SB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控改成7CH
打开发送机。
按住按住F/S键,通电OK

步骤一步没差,就是红灯也跟着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