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机子太可怕

楼主(2014-08-24):
自己装了一台飞越450,kst舵机,50v3,k8。空机用的飞越680那款。第一次炸鸡是因为飞越尾波箱里面的齿轮有间隙,导致滑齿,自旋失控炸鸡。后来换了亚拓尾波箱,然后又一次尾部自旋失控炸鸡。这一次竟然是因为轴传棒子的头部和中部分离了,对飞越太失望,不知道下一次会是哪里。

网友:
做垃圾出名的

网友A:
飞越都快放弃直升机了楼主还买他们家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都快放弃直升机了楼主还买他们家东西

早知道我打死也不会买了

网友:
飞越玩的就是RP

网友:
那就换更好的,直机在飞行时,配件问题炸机不稀奇

网友:
飞前飞后多检查啊,间隙这些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

网友B:
脚架什么不关键的用用便宜货就算了,关键部件还是别省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什么不关键的用用便宜货就算了,关键部件还是别省钱好

我以为换了亚拓尾总成就没事了。。。

网友:
飞跃你也敢用  人家 号称机加工出生的 连螺丝都做不过dji。。。。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换了亚拓尾总成就没事了。。。

建议你把传动轴和前伞齿一起换了,我用飞越的前伞齿差点炸了,后来再也不敢用了

网友:
飞越机架不行,那什么牌子比较好?
亚拓之外

网友:
飞越不做直升机这个消息,好像全天下都知道了

网友:
飞越 也造福了广大模友 不用买原厂配件的烦恼

网友C:
额。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然后突然就不锁尾了。拆开一看。轴的头子脱了。无语了。还好在悬停没事,
建议这个轴一定换富丽的,此外,如果尾部L摇臂的螺丝断了。尾波也换富丽的吧。其他的还好,前波箱要上胶。螃蟹抓和尾轴的铜套里面要拆开上胶,我今天早上,那个抓脱了。。又是一次不锁尾。旋转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然后突然就不锁尾了。拆开一看。轴的头子脱了。无语了。还好在悬停没 ...

谢谢,不然估计还得吃暗亏

网友:
我也因为这个自悬炸机 不过 起因是 7075双推和飞越推力尾桨夹不兼容
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  直接用防风打火机 把轴头 烧下来 再加点502 塞回去 就不回松了  这是高手教我的

网友:
淡定,哥们.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509&extra=&page=3

网友D:
lz,山寨的必须自己认真检查加工……

网友E:
这个挺常见的,我炸过一次因为这个,后来又发现一次,,,,,,,呵呵呵

网友F:
又一个中招的!

网友G:
飞越直升机质量确实明显下降,不能买了,我刚帮人装了一架680的也是尾对转间隙过大,直接扫齿了,后来做了个垫片才解决问题,但愿尾轴别出问题了。
我第一架飞越有副翼的三四年了也炸坏过伞齿。
尤其是飞越的碳桨是绝对不能买了,和原来飞越的碳桨不是一回事,买来还得自己磨一遍

网友H:
暴力飞啊…楼主也算中奖了,这个飞断了!厉害!

网友I:
这个地方打滑,肯定是之前尾巴有打地或者摔过机之类的--一句话就是有暗伤!早前俺用飞越这个轴只要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就立马换,现在干脆在转接部分打入销子,之后就从来没有再出现过打滑的情况了!

网友J:
必须用富丽轴传,塑料件就不必了!

网友K:
我也中过招!同感

网友L:
一直用飞越 从没碰到过。。。看rp吧 传动轴换了有10根左右,都是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