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px问题

楼主(2014-08-24):
航展上买了个mcpx bl,第一次已经对频成功了,结果第二次开机对频对不上,拔电池重试蓝灯闪下就不亮了,本来以为是没电了,充好电(充电器绿灯闪是冲完了吧?)插上去还是这样,这算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线接头是否断股了,电源线与电调,电调与主板连接。。。

网友A:
据说只有两架、你一架我一架。
还没插电、绿灯闪还在充电吧。
但是、电量不足不影响对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只有两架、你一架我一架。
还没插电、绿灯闪还在充电吧。
但是、电量不足不影响对频吧。

我记得刚开始充电的时候绿灯常亮的啊- -

网友A:
常亮才是充满,说明书上这样写的
Battery charging is complete when the charger LED is solid gre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亮才是充满,说明书上这样写的
Battery charging is complete when the charger LED is solid green.

看来是逗逼了- -,我再去充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