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悬停的技巧

楼主(2014-08-24):
说是练习悬停,可总感觉是在努力让它‘不漂’
让它不漂到前面、不漂到后面、不漂到左面和不漂到右面,
还有一沉一浮的,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是直机(Dominion3D油机)选得不对,还是参数没调好?
选个机型是因为悬停训练和竞赛用的都是这个机型,这个是否可以改?

网友A:
飞机就是这样, 在有风的情况下更难控制

网友B:
直机悬停就是手动机机不动,又不是多轴,有自动定高的,你说的左右漂和上下浮都正常的。说明你功夫下的还不够。

网友C:
说明还需要多加练习 打舵再细腻一点

网友D:
除了努力地练习,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B:
楼主要练一年以上,机机要调的非常精准,悬停才能做到随心所以,等练到四面悬停都不用经过大脑反应,直接在手上下意识操控时,那就差不多了。

网友E:
Dominion3D油机是一个很好飞的模型,模拟器本身可以设置各种参数以改变操作手感,也可以调节模拟器以放慢速度,比如80%的正常速度你操作起来一定可以更从容,等以后熟悉了,慢慢增加速度到170%。。。。。。。。还可以下载你现在实际飞的飞机的模型文件导入,使模拟器上的练习更有乐趣和针对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指导

网友F:
模拟器上的直机已经调的相当完美了,比现实中要简单,多练才行

楼主:
看了直机指导的视频
四个方向的移动,飞机就像是个篮子,被提着飞。
而我飞机就像是顽皮的孩子跑来跑去。
飞航线的视频,飞机就像是画笔笔尖,在空中画出优美的线条。
何年何月,何年何月

网友G:
练吧,早呢

网友H:
这不就是飞直机的乐趣所在吗?除了练习练习再练习,别无他法,要形成条件反射,对JJ即将发生(或刚刚发生)的方向变化形成预判、进而手指在(无意识)状态下修正的条件反射。。。

楼主:
有没有野球拳的效果?

网友I:
技术就是靠练出来的,没有下苦功就不可能飞出优美的航线,更不可能飞出3D动作,楼主还是苦练吧

网友J:
正在玩命的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