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升级了凤凰5,啥都正常,就是看不见飞机 ...
请教各位老大,升级了凤凰5,啥都正常,就是看不见飞机,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4-08-24):
如题。
标题大于5个字啊

楼主:
校准控有信号,界面里看不见飞机,控也不动/流汗

网友A:
感觉是没装成功。建议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B:
貌似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只能重装程序或重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了

楼主:
我是用凤凰3在线升级的,挺顺利,也没提示啥错误。
系统是WIN7,回头装个XP试试。

网友B:
别升级,直接装个新版的试试,比你重装XP动静小的多

楼主:
明天先升机器

网友A:
解决了吗?没解决,把电脑拿到俱乐部,有人帮你!

网友B:
结果如何,给大家通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