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开3D刚翻第一个跟头 就立马电机崩溃

楼主(2014-08-24):
请看 这个电机的外壳 都分开了,  这是质量呐?  我只是在空中  空翻了一下啊

网友:
很明显的标志,占位围观。楼主节哀

网友:
你一个跟头就把电机给翻崩了。

肯定是你装配不当造成的。

楼主:
我以前也翻跟头的, 因为我是新手 目前 悬停比较多, 难得 开3D也是翻个跟头,  就翻出个这个情况来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
大齿有点扫了

网友:
我替亚拓说: 肯定是你装配不当造成的。

网友:
肯定是装配不当引起的,,,

楼主:
是啊  我也准备换大齿 了,   大齿 换飞越小厂的 一样用的不? 还是 用大厂的好?

网友:
斜齿有轴向力的。而且扫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也准备换大齿 了,   大齿 换飞越小厂的 一样用的不? 还是 用大厂的好?

大齿可以用副厂的,伞齿还是用原厂的好,前提是不经常炸鸡。

网友:
固定电机的那两个螺丝没到位 一边高一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可以用副厂的,伞齿还是用原厂的好,前提是不经常炸鸡。

哦  我目前用的伞齿小厂的,有种声音的,  原来用的原厂的就没这声音

网友:
看看鸭子怎么说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伞齿可以尝试+垫片调节

网友:
鸭子什么也不会说

网友:
好暴力啊  !!!

网友:
底壳与轴之间没有几米固定始终是个隐患

网友:
确实够暴力

网友:
翻的猛,断骨了

网友:
好像就一半齿咬合

网友B:
电机出吗?让我研究

网友C:
楼主看看是否能索赔成功,宇宙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出吗?让我研究

用坏的电机你要? 你多少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是否能索赔成功,宇宙牌呀

这个好像没有索赔吧, 我去年10月份买的了

网友:
坑定是 装配不当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嘎嘎嘎嘎嘎。。。。。

网友:
别找售后,面得伤心

网友:
人品爆棚了

网友:
不至于暴力到这种程度吧    楼主太猛   操的挺狠

网友:
装配不当

网友D:
侧板和主轴轴坏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板和主轴轴坏了没有?

没有 就 电机   和大齿盘坏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 在空中突然出现电机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