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四轴上电后一直发出嘟嘟嘟。。。。的声音。电机还一直在抖动

楼主(2014-08-24):
cx-20四轴上电后一直发出嘟嘟嘟。。。。的声音。电机一直抖动。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故障呢??

楼主:
就是这只四轴 昨天刚买的 今天就坏了

楼主:
有没有一道同样问题的?

网友:
检查电调和飞控连接插头接反没有或者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A:
我遇到过,也解决过,也是开机没有灯亮,就只有不停的滴滴滴的声音。
打开机壳,仔细查看线路板,电调,各个插头,特别是细的线,估计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线接头有一个虚焊了或者因为飞机起降振动导致线接头从电路板上脱开了。重新焊上,就OK。

网友:
油门没放最低。。。

网友:
或者开了熄火开关

楼主:
抖了两下又好了

网友(2015-01-31):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也解决过,也是开机没有灯亮,就只有不停的滴滴滴的声音。
打开机壳,仔细查看线路板,电调,各 ...

大侠相当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