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练习

楼主(2014-08-24):
最近一直在练自旋,始终不得要领。四面悬停早就过关了。真机和电脑上还是有区别。
楼上都被种上了菜,能飞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网友:
同处一个阶段,咱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哈

网友:
自旋是这么练的?  我都是 慢慢原地 自旋
你怎么是快 速 转 还跑这么位这么多

网友:
在练习中

网友A:
感觉你4面还不熟哦,至少对头还不能很好的控制飞机
练自旋应该是先90度,90度的转,尽量不要让飞机到处飘,然后再180 180的转,然后是270,最后是360转
再看你的陀螺是龙卷风,应该是挺稳的陀螺,如果***自旋,飞机基本是保持原地的,你这个飞机好像也跑了不少,那说明飞机还是需要再调调

网友:
还需要苦练,继续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4面还不熟哦,至少对头还不能很好的控制飞机
练自旋应该是先90度,90度的转,尽量不要让飞机到处飘 ...

谢谢,龙卷风有自旋优化。回去再调试一下。

网友:
lz
我感觉你飞机  陀螺仪没调好
还有  ***自旋一圈 陀螺仪调好 不会跑那么多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龙卷风有自旋优化。回去再调试一下。

其实吧,所有的无副翼陀螺都有自旋优化,只是龙卷风吹得比较神了
只要飞机调试得当,都可以原地自旋的,k8也是完全做到

网友:
这个陀螺仪感觉用着不是很舒服啊,感觉手感很怪异

网友B:
无副翼自旋应该毫无压力才对,另外感觉转速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自旋应该毫无压力才对,另外感觉转速略低

转速是比较低,3500kv的电机,12齿。佰金v3电调进角12度。转速低与自旋有关系吗?

网友:
龙卷风的陀螺仪?感觉没调好啊

网友:
无副翼机自旋得像有副翼的!

网友:
我练悬停、4面以及自旋用了7个月才开翻,每天起码6个起落

网友:
这不叫自旋哦 只能说是尾到头  头到尾!

网友:
目测楼主飞机没调好,,,,,,,,,,,

网友:
  看看这个视频吗,吗,,,,,,,,

网友:
正常人旋停要八面,神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