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3偏飞

楼主(2014-08-24):
我的450v3,买回来小炸过一次。修理完工,十字盘和斜盘都是水平状态,但是我试机时飞机往右侧偏,不知何故?老兵指点。谢谢

网友A:
边飞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飞边调

不知调哪里,无从下手。飞机偏飞,就不敢起飞。离我最近的模友都100多公里,不好沟通呀

网友B:
看一侧舵机是否挂了

网友B:
炸过之后要换N多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之后要换N多的配件

换了,我的是小炸,换了中轴和平衡轴, 连接杆, 大桨。损坏的就那几个,但是还是偏。不知道调整好是啥样的,没有个标准啊!

网友C:
全部完整的调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侧舵机是否挂了

一共有三个舵机,都正常工作,可以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完整的调一遍

给个指导方向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我的是小炸,换了中轴和平衡轴, 连接杆, 大桨。损坏的就那几个,但是还是偏。不知道调整好是啥样 ...

炸机要换一般有,除了大桨外,还有主轴,横轴,尾轴,检查舵机挂了没。运气不好的话,中联也要换。

网友:
看向哪里漂就调整那个方向的舵机连杆,伸长或缩短,实际飞行中十字盘不是水平状态~
建议尽量机械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个指导方向呗!谢谢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搜有副翼完整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搜有副翼完整调机

谢谢!

网友:
胆大心细,飞飞机老是怕炸是不行的,直机右偏只要幅度不大就是正常现象,稍稍往左打舵

网友:
看看十字盘有没有调平~~

网友D:
检查副翼  或者尾桨歪了  有角度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副翼  或者尾桨歪了  有角度  我猜的

今天對尾縣停時,右邊有微風吹來,飛機就向左則,但那則的程度好像是左邊陀機自動拉下了一樣,如果真的是陀機自己活動的話,是表明了什麼?

网友E:
副翼看上去不是水平~

网友:
有副翼简单,调一下遥控上副翼微调即可。另外发现你的平衡翼两边不等平

网友F:
副翼怎么是搭拉下来得。。。左右两边一样长么。。对着说明书查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