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测试锂电池的内阻呢,精确一点的!

楼主(2014-08-24):
如题,自己想买电芯DIY电池,但是据说内阻相差过大会影响性能,求一个测试内阻的方法。

网友A:
做电池的话 内阻测试只是相对的 在同样环境下 用充电器测试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池的话 内阻测试只是相对的 在同样环境下 用充电器测试足矣

能详细的说一下流程么?手里没有像308那样可以直接测内阻的充电器。只有B6 和A9+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的说一下流程么?手里没有像308那样可以直接测内阻的充电器。只有B6 和A9+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找个pl6一类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冲一会后就会有内阻了。自己没有的话找朋友,不行的话去模型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pl6一类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冲一会后就会有内阻了。自己没有的话找朋友,不行的话去模型店

奥,这个好办。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奥,这个好办。谢谢!

找 中学生 物理:电学 教材。。。

dV / dI ——>可以 得到 内阻。。。(眼睛看数据的速度要快)

你得 有 万用表 —— 四位精度的:5V 以下 显示分辨率 1毫伏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 中学生 物理:电学 教材。。。

dV / dI ——>可以 得到 内阻。。。(眼睛看数据的速度要 ...

这有点不靠谱吧,拿表笔的手动一下都会有变化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有点不靠谱吧,拿表笔的手动一下都会有变化的。

你是 测 单只 电池 啊 ==通常 3.9V 电压 啊。

先 电池 接死 万用表:(用 夹子 夹死)
找个10欧姆的电阻——也接在电池上:放电 到 接近3.9V

找个1.8欧姆的电阻要准确 哦。(3.9/1.8 = 2A 电流)

注意:这 两个电阻 要单独 接 电池的极片,
与 万用表 接 极片 的位置 要 离开 2、3 毫米 距离。

当 看到 万用表 显示 电压 接近 3.9V 的时候:

迅速接上:1.8欧姆的电阻,相当于 产生 2A 的电流变化。
迅速读取:万用表的电压数据(最新数值)

例如:3.900V 的时候,接上 1.8欧 电压变成 3.892V

于是计算:内阻 = (3.900-3.892) / 2A =  0.004欧姆

于是就知道 电池  内阻 4毫欧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 测 单只 电池 啊 ==通常 3.9V 电压 啊。

先 电池 接死 万用表:(用 夹子 夹死)

2A精度太低,直流压降法电流越大精度越高,通常要20A~80A才能保证精度。最好使用双表(一电压表一电流表)四线法,同时测量电流和电池压降。
然后根据公式:(空载电压-负载电压)/电流=内阻

这个是我测的,给你参考一下:

使用的电压电流表最好带有峰值记录功能, 这样就算眼睛不够快也没有关系。

网友:
转自巴毅

关于内阻及内阻测量:
一、内阻:电池处于不同的电量状态时,它的内阻值不一样;电池处于不同的使用寿命状态下,它的内阻值也不一样;内阻是一个变化值,并不是恒定的。
二、内阻测量:
1、1000HZ交流测量法:几乎所有的内阻仪都是这种方法测量,巴毅对各种容量和各种C数的电池做了数十次试验,认为这种方法测不准(测量值均为偏小,只能做参考)分析其原因是因为电池的电容效应和谐波引起,交流电信号则有通过电容的能力,故测量值偏小。
2、直流放电内阻测量法:根据物理公式R=U/I,测试设备让电池在短时间内(一般为2-3秒)强制通过一个很大的恒定直流电流,测量此时电池两端的电压,用电压差除以电流值即得出当前的电池内阻,这种测量方法的精确度较高,控制得当的话,测量精度误差可以控制在0.1%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 测 单只 电池 啊 ==通常 3.9V 电压 啊。

先 电池 接死 万用表:(用 夹子 夹死)

很详细啊,不过对操作有一定要求啊!

楼主:
谢谢分享,回去试试!

网友:
无法测出。

网友:
这么简单测准内阻的话,电池厂家的专业仪器简直是浪费钱啊。。。。。

网友D:
最省事又准确的办法,你去X宝买个专门测电池内阻的表,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省事又准确的办法,你去X宝买个专门测电池内阻的表,不是很贵。

哦?竟然有这种神器,去看看。

网友:
没必要测什么内阻  这是个变化范围不小的值。看大电流下的放电压降曲线最直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竟然有这种神器,去看看。

我们是在拆解旧电池再拼装成一块的时候,选出内阻接近的单片电池时候用它。

网友E:
五年前写的一篇小文,参考下。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520

网友F(2015-01-19):
最好的方法 B6升级下软件就可以测试内阻了 可以测试单节内阻和总内阻 功能强大 本论坛有教程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