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LITE返航点记录的问题】

楼主(2014-08-24):
今天出门测试了一下LITE,发现返航点无法记录,具体如下;1.按说明书上讲的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之间切换开关3~5次,绿灯快闪为记录成功,我切了都不止5次也没见绿灯快闪;
2.飞控在搜到6颗或以上卫星后8秒后第一次推油门会自动记录当前位置为返航点,用返航点锁定模式测试(10米开外)好像也没有记录成功,不知何故,请教各位朋友;
用过LITE的朋友有没有出现和我类似的情况呢?返航点记录不成功的话失控返航就是丢机的节奏啊。。。

网友:
看看什么问题,回头测试一下

网友A:
开机 预热  搜到星了   这就是返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 预热  搜到星了   这就是返航点

还得推油门才有用,我的问题是手动和自动都记录不了返航点

网友B:
预热的时候你一直看着LED,一会绿了在过一会就快闪就成功

网友C:
傻吊,,,五次不行,切10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吊,,,五次不行,切10次嘛。。。。

呆逼,我切了都不止十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热的时候你一直看着LED,一会绿了在过一会就快闪就成功

自动记录是要推油门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呆逼,我切了都不止十次

我也有类似问题,切换个好几十次才有可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类似问题,切换个好几十次才有可能成功……

只能等dji的人来解释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