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自旋翻右手怎么飞啊。。。。

楼主(2014-08-25):
正飞 倒飞  全部过关  自旋也没问题  自旋翻就是搞不出来!翻 自旋  翻  能搞定!半圈自旋翻也能搞定,就是自旋叠加翻总是又翻回来了,求助!美国手。。。。。

楼主:
想漂移  就刹车!  你觉得呢?

网友:
多练练,右手圆画小一点,不要像半圈那样画那么大

网友:
哥,当你某一天也会自旋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也讲不清楚,我尽力试试。
你会单圈的自旋和翻滚,不知道你是尾巴和升降或者副翼搭配还是属于那种翻过去尾巴突然来一圈然后再翻过去。假设你是前者,自旋翻就已经快出来了,自旋分解实际上就是时刻保持你认定的飞机的一个参考点,鸡头或者尾巴随着自旋转修正,自旋转形成的一个平面,把这个平面翻过去。如果你不能在自旋航线时拉一个wall。说明你自旋的悬停压根没有过关,两秒一圈的自旋速度你要修正8个面把飞机悬停到和队尾悬停一样稳。才能是过关,这个时候,自旋的动作,自己就出来了,根本不是刻意练的。

网友:
右手本能反应是画小圈!

网友:
反正我的出来了而且也打通了自旋停的任督二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