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老师

楼主(2014-08-25):
飞控由原来的lite升级到v1 之前的lite解锁之后从10%到100%转速都是有低到高 换了v1之后 解锁从10%到50%转速几乎没有变化 只要一超过50%一点点 转速搜的一下 提高了很多 这是什么情况 请大师们 说说解决的办法 谢过

网友A:
电机电调都单个校准了吗

网友B:
除了Lite的DJI所有飞控都是这样的,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下油门50%就是悬停,超过50%就是上升,少于50%就是下降
如果要Lite那样切换手动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