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c数应该怎样选择

楼主(2014-08-25):
电池的c数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
又一个不用功还懒惰的
几乎天天有人问

“通常”按照常用配置,25C足够(瞎搞者例外)
为什么?
上面有个搜索搜C数答案一堆
新手学堂精华帖里一堆........
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其他自己慢慢看

网友A:
C数为电池最大放电倍率   比如5200 20c 为5.2A*20=104A  然后根据整机功率买电池   当然 宣传的C数要自己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为电池最大放电倍率   比如5200 20c 为5.2A*20=104A  然后根据整机功率买电池   当然 宣传的C数要自 ...

如果整机功率才50A   那买5200   30C的对机器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整机功率才50A   那买5200   30C的对机器会不会有影响

最大功率为: 电压*电流    几S决定电压   容量和C数决定电流 C数小  会有瓶颈  达不到最大功率  整机性能下降
但是大C数电池重量更重
选择合适的电池型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功率为: 电压*电流    几S决定电压   容量和C数决定电流 C数小  会有瓶颈  达不到最大功率  整机性 ...

嗯,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