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三叶草天线问题

楼主(2014-08-25):
如题,三叶草天线地面图像一切正常,上天图像就没法看了,严重闪烁,这是为什么?之前炸鸡坏过一个三叶草,重新买了回来就不行了

楼主:
换了个三叶草为什么一上天就开始闪呢?以前的三叶草炸了,四叶草接收还在用

网友:
地面拉距离看看

网友:
地面拉距。发射机有可能炸坏!

网友:
地面拉距试验一下吧!

网友:
和遥控干扰了吧。2.4和1.2安装不好可以产生倍频干扰

网友:
1:楼主可以找专业搞无线电的朋友测试一下你的天线,看一下你的天线是否谐振
2:检查发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