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AZAV2没有GPS模式了是怎么回事。求教

楼主(2014-08-25):
急求

网友A:
你接GP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GPS了吗?

肯定没有

楼主:
找到问题了。给飞控供电的插头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给飞控供电的插头松了。

模型越玩,越觉得配件质量要好。

网友:
我的V2的GPS插头很松

网友:
你好~我的NAZA也是接上软件没有了GPS模式了,我检查了所有的接头都没松动~请问一下你是那根飞控的插头问题?请详细跟我说明一下故障排除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