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怎样与RX1002接收对频?

楼主(2014-08-25):
帮朋友装了架550,没用过华科尔的控,死活对不上频,求救,懂的朋友发下威!

网友:
先开控,几秒内接飞机电源,然后就会自动对上,在这之前最好先对鸡鸡飞控清除(短接线)一下,免得之前有固定ID记录,先对上然后再设置固定ID,以后对频就快多了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华科尔 D10遥控器6个档位玩APM,原版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开控前面控有一段时间扫频对码配对时间,我感觉大约就十秒都不到吧。这个可以从控的屏幕上看得出来的,这时候控是没法操作的,所以也是一部分人觉得华控开机慢的原因。这个时间内一定要接通接收机的电,否则过了这个时间遥控对码结束就再也对不上了只能重启。所以一般第一次用最好是先接收机通电再开控比较保险。对上之后在控里面设置固定id以后就正常了,开机也快了就没有那个对码过程了,直接可以配对上接收机。也无所谓什么时间接收机通电了。

网友A:
另外就是以上步骤是建立在控和接收机都是新的从来没有跟别的固定过id,如果固定过id的需要跟前面的说的先清除固定id。遥控器的话其实不用清除,只要新建一个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16):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以上步骤是建立在控和接收机都是新的从来没有跟别的固定过id,如果固定过id的需要跟前面的说的先清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