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OSD

楼主(2014-08-25):
只看大图
禅思
云台
怎么接iOSD

网友A:
请去官网下说明书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去官网下说明书自己看。
前辈啊,说明书上没找到IOSD的使用连接,禅思云台,悟空飞控,S800收放起落,大疆图传,我都装好了,最后还闪了IOSD,所以我想问问有会用的吗?

网友B:
....DJI所有产品都有说明书

网友C:
WKM随便找个CAN口接上再将其他设备插到IOS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