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计算电机的转速是KV乘以电压吗?

楼主(2014-08-25):
请问计算
电机
的转速是KV乘以电压吗?应该还有电机大小桨的大小因素吧?比如电机2968 kv3300
电池
是6S桨是6X5桨,请问转速怎样计算?

网友:
你要知道kv是空转的、上面标的多少kv是空转时电压*kv值的、一般都趋于上面所标的!照你那么说的话、两个一样的浆在同一个电机转速也不一样、

网友A:
电机2968 kv3300电池是6S桨是6X5桨
这个配置不烧电机?

楼主:
是5x5桨,电子设备都齐了还没有装机,先论证一下是否可行(电调是好赢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