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 出现启动是一个桨叶无法同步启动,DJI技术人员请进

楼主(2014-08-25):
精灵v+ 换电池重新启动时一个桨叶无法同步启动,稍微推下杆又好了!求DJI技术人员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视频中左上那个桨叶,我的联系方式QQ 231896064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肯定是装保护架的螺丝拧的太紧了    从下面穿到电机底部了   换电机吧   唯一的方法

网友:
我的也这样,第一次启动基本是好的,后来再想飞就这个样,加点油就正常,估计电调固件问题。凑合,懒得返厂。。

网友:
正常,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如果能正常启动,转速没有异常就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是因为电机启动的问题,如果电机一直没有正常启动需要返厂更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正常启动,转速没有异常就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是因为电机启动的问题,如果电机一直没有正常启动需要返 ...

我测试了下,怠速时用手轻轻按桨叶帽子部位 桨叶同样会出现启动是出现的那种情况, 试下想下 万一降落时转速比低了 遇到稍强的的侧风 出现这种情况,那就炸惨了!而且我是周六刚返厂后拿回来的,已经和你们技术支持6联系过了返厂更新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肯定是装保护架的螺丝拧的太紧了    从下面穿到电机底部了   换电机吧   唯一的方法

想想也不会啊,螺丝顶到的是定子的线圈啊

网友:
我的精灵1也有时候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想也不会啊,螺丝顶到的是定子的线圈啊

必须会,你换电机就好了,顶到线圈电机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想也不会啊,螺丝顶到的是定子的线圈啊

稍微推杆能正常起飞 ,还是应该是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推杆能正常起飞 ,还是应该是电调问题,

是不是怠速太低了?调参里面中速应该都启动吧,如果是最低的那个怠速(停止那个不算),恐怕就不一定启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