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楼主(2014-08-25):
打开日志看了下X Y Z的日志,有点像是出现FAILSAFE 然后执行RTL,现场漂去的方向有点不对,最后LAND的时候出故障。
上传了日志:http://pan.baidu.com/s/1dDxQ3ZF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

昨天运气不咋样,中午装小机接电源,BEC接反了,电压太高把APM烧了,下午出去试飞大的,第一次用FUTABA试飞,刚开始都好好的,不一会好像出现FAILSAFE 一个劲往一个方向摔去,飞出去30米远。
结果摔树上了,最后爬上树取下来就下面这个样子,幸好会爬树 万幸下来居然玩好。PIXHAWK 3.2-RC5 FAILSAFE_EKF 这是啥错误? BETA版的坑BUG?

楼主:
我的failSAFE有点奇怪 谁懂帮忙看看

楼主:
风语者 金刚就算了 他们家东西质量太烂了 之前买过一个他们家脚架 破塑料一次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语者 金刚就算了 他们家东西质量太烂了 之前买过一个他们家脚架 破塑料一次就坏了

呵呵,果然是谁用谁知道啊,祝爽飞!

网友A:
无论是谁,只要你飞,炸机总是难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谁,只要你飞,炸机总是难免的!

还没能定位原因

网友:
land要定住才能用啊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B: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 ... roblems-using-logs/
基本的错误信息这上面都有..
应该是rtl时卫星没定位改为land..然后惯性漂移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diagnosing-problems-using-logs/
基本的错误信息这上面都有..
...

我看到漂移就打RTL 没响应,看来还是罗盘或者GPS有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漂移就打RTL 没响应,看来还是罗盘或者GPS有干扰

RTL之类的依靠GPS的模式还是少用.毕竟起飞后星数也会产生波动变化..再加上各个地方的干扰..还有布局的合理性之类的
我的机架之前GPS和接收机天线放一起...就会导致搜星不稳定...所以到现在我也不敢轻易的把失控保护设置到RTL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之类的依靠GPS的模式还是少用.毕竟起飞后星数也会产生波动变化..再加上各个地方的干扰..还有布局的合 ...

你的APM 还是PIXHAWK ? failsafe 设置成LAND 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L之类的依靠GPS的模式还是少用.毕竟起飞后星数也会产生波动变化..再加上各个地方的干扰..还有布局的合 ...

图中橙黄色的就是GPS 前面就是电调输出线 可能这个有干扰 之前搞过支架的GPS 看来还得把GPS垫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APM 还是PIXHAWK ? failsafe 设置成LAND 安全么?

Land也不安全..之前我的电池低压出发失控保护..模式就是land..当时10多米吧...一阵侧风直接把降落中的四轴吹出飞场了..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nd也不安全..之前我的电池低压出发失控保护..模式就是land..当时10多米吧...一阵侧风直接把降落中的四 ...

那你设置成啥? 我是电压不足 就设置成LAND 但是昨天的漂 让我有点害怕 方向舵不听使唤了 我没设置成SIMPLE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设置成啥? 我是电压不足 就设置成LAND 但是昨天的漂 让我有点害怕 方向舵不听使唤了 我没设置成SIMP ...

失控的时候你事没办法切换模式的..这个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的时候你事没办法切换模式的..这个比较**

我那个飞着飞着突然进入FAILSAFE 应该是上次设置的电压不准导致的,但是FAILSAFE 如果LAND应该是可以正常降落的,我的X8  小风没影响
我记得LAND的时候是可以接收到舵机信号的,最少可以安全落地,就怕掉树上啥的,但是最少比RTL 可能安全一点。

网友:
陕西人民发来慰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个飞着飞着突然进入FAILSAFE 应该是上次设置的电压不准导致的,但是FAILSAFE 如果LAND应该是可以正常 ...

反正我的 land是没办法手动介入的..只会自己降落

打舵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 land是没办法手动介入的..只会自己降落

打舵无效

我记得LAND前后左右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LAND前后左右是可以的

直接开land是可以..但是失控保护的时候好像是不可以的吧而且没办法切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开land是可以..但是失控保护的时候好像是不可以的吧而且没办法切换模式

LAND漂的原因是因为GPS漂?可能是3.2RC5的bug 重要设备不能使用beta版固件测试!教训!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ND漂的原因是因为GPS漂?可能是3.2RC5的bug 重要设备不能使用beta版固件测试!教训!

要是GPS锁定了就会直接RTL了..land只管降落..至于飘不飘的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GPS锁定了就会直接RTL了..land只管降落..至于飘不飘的不管

我是没理解为啥我的会姿态失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没理解为啥我的会姿态失控

那要看你的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遥控了

跟遥控还有关系? 我是刚换成FUTABA就这鸟德性 突然对futaba 很担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遥控还有关系? 我是刚换成FUTABA就这鸟德性 突然对futaba 很担心了

主要你要上传日志..然后把配置截图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你要上传日志..然后把配置截图啊亲

日志有1M 压缩以后 http://pan.baidu.com/s/1dDxQ3ZF

网友C:
....EKF failsafe是新加入的功能,问题不少检查条件太严格了。开发组也一直在讨论。楼主真勇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KF failsafe是新加入的功能,问题不少检查条件太严格了。开发组也一直在讨论。楼主真勇敢。。。

rc5的功能 我估计我默认开启了 好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