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的六轴模式能关掉么?

楼主(2014-08-25):
用过伟力977的六轴模式,感觉跟三轴没法比,飞起来相当没意思。120d02s如果不能关掉六轴模式。。。。那岂不是很不爽?(对尾新手,莫笑)

网友:
我只知道G CP 可以切换6轴和3轴

网友:
G CP V2版能不能切换呢?

网友:
02S 是不能關六軸的, 跟三軸操控確實有點分別, 但還是飛得很爽的.

网友A:
120是不能关6轴的。既然是新手,还是先玩玩6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是不能关6轴的。既然是新手,还是先玩玩6轴的吧!

如果将来想玩450更顺手,是否有必要现在尽量玩3轴小机?例如scp,伟力3轴模式?它们和450更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将来想玩450更顺手,是否有必要现在尽量玩3轴小机?例如scp,伟力3轴模式?它们和450更接近?

熟練六軸后, 450三軸十多個起落便很快識應, 分別不是很大, 不要大過擔心, 我都是重02s 剛上 45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