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不能走直线

楼主(2014-08-25):
如题,直推靠右,微调旋转了天线指向还是不行,直行后退都是,是不是该调校GPS?横一圈,竖一圈那种

网友A:
您好,能否附一张您飞机的照片看下?  并做一次指南针的校准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否附一张您飞机的照片看下?  并做一次指南针的校准试一下。

自制八轴,做个校准先试试看。有一年多没做了。

网友:
说明书上不是有个航线矫正的么,好像是要把IMU的方向稍稍转一下~~~

网友B:
为什么都没有研究说明说的习惯呢???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没有研究说明说的习惯呢???自己看

惭愧,你说的很对。现在的问题是,GPS腿脚已固定不能动,于是就吧带箭头的白色天线旋转了一点角度,但仍然走歪,需要说明的是还没有进行GPS矫正,打算这两天校正一下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