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求助 导 弹艇动力配置

楼主(2014-08-25):
手上有个1.17x0.24导 弹艇船壳,求各位大侠: 动力配置和桨的大小,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你喜欢电动的还是油动的,如果玩电动的,个人感觉【2个550有刷电机,在配相应的电调,30003舵机】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是想用550电机,不知道是否要用减速器,因船体比较大,我怕电机吃不消,在有用多大的桨合适? 有成品桨卖吗?如果有的话,请帮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某宝上有种黑皮的550电机很给力,同时也有配套的有刷电调。可以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