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2 Vision+的技术怎么了?

楼主(2014-08-25):
购买DJI Phantom 2 Vision+也有些时日了,但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变形很厉害,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尤其是视频,但凡楼房直线条的东西全都弯曲了,premiere也不支持拍摄的视频,咨询技术后结果一问三不知,用什么软件编辑不知道,如何解决视频变形问题不知道,拍摄的mp4无法导入,只说要用插件,到底什么插件,不知道。郁闷之极,大疆的技术都这水平,到底怎么混的?请问哪位高手有好软件,好办法解决,在此先谢了。

网友:
你的premier版本肯定是旧的,要么就是你系统播放器没有插件。照片本身用Adobe photoshop最新版本就有纠正插件内置了,技术支持也不是万能的理解一下吧。视频本身就需要插件支持,多问问百度,多查询一下吧。不要一味依赖别人。

网友:
鱼眼镜头阿

网友:
在app里面设置一下,变形就没那么厉害了。说明书有介绍的嘛。唉。。。。

楼主:
既然飞机都研究出来了,相应的编辑软件不提供但是可以推荐,避免客户少走弯路,自己造的东西最清楚在什么配置环境中使用最佳,否则客户使用很不方便,四处碰壁。真要是你们产品没有瑕疵,完美无缺,客户使用顺畅,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就拿那个插件来说,一说就是百度,把百度当成万能的,实际使用,并非那么容易,忙乎了大半天仍未解决问题。

网友A:
鱼眼镜头不那样,就不叫鱼眼了,视角v+可设置的。。。另外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总归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眼镜头不那样,就不叫鱼眼了,视角v+可设置的。。。另外总是从别人身上找问题,总归不是太好。。

折腾了快两月了,还没有编辑出一部像样的片子,不是这的问题就是那的问题,实在无奈才联系客服,结果客服一问三不知。

网友:
视频处理不是DJI的范畴,兄弟。我建议你还是去视频制作网站学习下吧,那么多人用V+,用gopro,没见大家说视频弄不出来啊!

网友:
会声会影就能导入和编辑v+的视频,威力导演也可以,windows movie maker也行啊,至于矫正其变,adobe提供了技术支持的说

网友B:
会声会影好一些,超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声会影好一些,超喜欢

虽然能用,但是太卡

网友C:
变形可以下载镜头文件校正,pr不能导入视频肯定你问题了,不过v+的这个相机拍的视频玩玩吧,没必要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形可以下载镜头文件校正,pr不能导入视频肯定你问题了,不过v+的这个相机拍的视频玩玩吧,没必要编辑

对我们这种业余的,不以此为生,足够了

网友D:
gopro设置里面可以用N模式啊,或者你可以下载一个defishr后期消除鱼眼变形的问题,这个跟大疆的技术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gopro设置里面可以用N模式啊,或者你可以下载一个defishr后期消除鱼眼变形的问题,这个跟大疆的技术真没关 ...

要是大疆造出的东西拍的视频不变形,到真跟他没关系,现在是碰到这个问题,要解决,事先大疆应该会考虑到这一点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大疆造出的东西拍的视频不变形,到真跟他没关系,现在是碰到这个问题,要解决,事先大疆应该会考虑到 ...

亲,gopro不是大疆生产的产品

网友:
鱼眼是这样的,用lightroom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gopro不是大疆生产的产品

gopro不是大疆产品,就由gopro商家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