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被西-藏-鹰这个广东茂名信宜市龌龊小人骗子买家恶意评分,删之---20180504

楼主(2014-08-25):
此贴被西-藏-鹰这个广东茂名信宜市龌龊小人骗子买家恶意评分,删之---20180504

网友A:
我用QQ飞控 他只是一个自稳功能了 换飞控了 我现在用DJI NAZA V2
用过QQ在用V2飞好容易飞哦QQ飞控:70元
NAZA V2:1550元
你也可以用别的飞控

楼主:
顺便说一下配置吧,330机架35元,大疆精灵电机260元,40A电调140元,大疆的螺旋桨20元,华科尔的601接收机70元,QQ飞控70元,总计600元左右,配件比较便宜,购买方便,2200的电池放到3.60报警可以飞10分钟左右,动作很灵活,悬停很稳,非常适合新手和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飞手组装练习用,如果没有上面失控的问题,我会飞的很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QQ飞控 他只是一个自稳功能了 换飞控了 我现在用DJI NAZA V2
用过QQ在用V2飞好容易飞哦

DJI NAZA 的飞控,没有GPS信号或者不装GPS模块情况下,如果飞行操控中遥控信号丢失,飞控会怎么样的反应?掉下来还是悬停不动或者继续最后的操控模式,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 NAZA 的飞控,没有GPS信号或者不装GPS模块情况下,如果飞行操控中遥控信号丢失,飞控会怎么样的反应 ...

没有GPS不能反航了  这我没怎么试过今晚我试试看先

网友B:
请教一下QQ飞控是不是相当于APM的自稳模式? 飞远了很难确认头在哪

楼主:
顺便上图看看,欢迎大家批评指正,鲜花板砖皆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QQ飞控是不是相当于APM的自稳模式? 飞远了很难确认头在哪

是的, 只能自稳模式,没有气压计定高,没有指南针无头,没有GPS定位,但是操控很顺手,没有延迟感觉,很跟手,我的水平可以很轻松的悬停在0.6X0.6的范围里

网友:
这个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C:
不是可以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吗?默认是舵机保持,就是LZ的情况,你可以自己设定啊,比方油门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QQ飞控是不是相当于APM的自稳模式? 飞远了很难确认头在哪

QQ飞控没有磁罗盘,它自己搞不清自己头朝哪的

网友:
不懂啊不懂

网友D:
这个是遥控的问题,设置失控保护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飞的是f450,也是用的qq飞控~~和你布局一样,原先是最上面是飞控,我嫌不能按5200的电池 我把飞控板安装到下层~上层放电池~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不如以前稳定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重心高了 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设置遥控的失控保护吗?默认是舵机保持,就是LZ的情况,你可以自己设定啊,比方油门30%

谢谢指导,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遥控的问题,设置失控保护应该就好了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我试试

网友:
遥控器里面可以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指导,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遥控器里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
另外感觉QQ飞控解锁之后,立即怠速旋转很讨厌,如果失控保护之后,遥控器已经不能关闭输出,螺旋桨还是不停的怠速旋转,这样掉下来岂不是损失增加,不知道QQ飞控厂家怎么想的

另外想了解一下,电机怠速运转憋住不转的情况下,电调会不会自我保护不被烧掉

网友E:
看来自己组装还真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自己组装还真便宜啊

还有更便宜的XXD2212和XXD电调合起来不超过3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自己组装还真便宜啊

是的,比买成品便宜,而且炸机成本也低很多

楼主:
今天早上爽飞,最后一个电池飞的时间过长了,超过15分钟后,BB响3.50伏报警,还多飞了1分钟多,正准备拉回来,离地两米多突然失控坠地,可以看到QQ飞控在努力的保存平衡,结果电调不给力了,检查无损失,看到BB响电压已经2.79--2.60--3.2,看来锂电池的放电极限3.5就要回来,不然就会电压会迅速下降导致电调失控

网友E:
我看了楼主的配置清单 ,没有GPS的前提下,万一飞跑了怎么办啊?

楼主:
QQ飞控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楼主的配置清单 ,没有GPS的前提下,万一飞跑了怎么办啊?

是的,没有GPS,完全用手动模式,我的六通直升机基础很好,操作的很顺手,本来就是练手的小机,就别飞的太远

QQ飞控貌似有GPS接口,但是要什么样的GPS模块可以用,还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F:
新手想組個玩,qq要不要像mwc那樣接電腦微調呢?新手想找個調試簡單的飛控,gps那些不重要,就飛得穩當玩具玩玩,qq值得新手入嗎?還是有其他推薦,謝謝。

网友F:
另外天7,樂迪7這些控玩4軸合適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另外天7,樂迪7這些控玩4軸合適嗎?

当然合适。我的乐迪5通道 都飞得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然合适。我的乐迪5通道 都飞得好哦

一般老手對樂迪低階控都嗤之以鼻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 NAZA 的飞控,没有GPS信号或者不装GPS模块情况下,如果飞行操控中遥控信号丢失,飞控会怎么样的反应 ...

没有gps回航是完全不可能。自己家在哪都不知道就没有可能回航。
据有关经验人士透露,除非你跑得快,否则失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提控回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另外天7,樂迪7這些控玩4軸合適嗎?

天7没问题,大批屌丝用,包括我
你也换个稍微好点的飞控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天7没问题,大批屌丝用,包括我
你也换个稍微好点的飞控嘛

新手不要gps的前提下,s4v2,apm naza lite 怎取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新手不要gps的前提下,s4v2,apm naza lite 怎取捨?

我只用过apm2.8,试过naza v2.
naza  v2很傻瓜的,很舒心,但是翻翻论坛上就知道各种失控,各种提控回家,各种对售后的抱怨,另外朋友的2架大jj已经全部失联最终提控回家,自己评估吧。至于lite,基于这些评论,我是不敢用
apm系列据说2.6和2.8还行,不过调试确实麻烦。默认pid值可以飞但没那么舒心,本人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但是有自动调参功能,传说很好用。

s4从没见过活的,但是评价不错

基于这几种apm最便宜,失控反馈也比较少,但是不太好调,喜欢折腾就用这个,论坛上也有教程。可以选择s4.至于naza嘛,本人不太推荐,除了失控就是他们所谓的售后非常恼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只用过apm2.8,试过naza v2.
naza  v2很傻瓜的,很舒心,但是翻翻论坛上就知道各种失控,各种提控回家 ...

就看dji很霸道,什麼不利的要消音就消音。apm沒人帶,真無從入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就看dji很霸道,什麼不利的要消音就消音。apm沒人帶,真無從入手。。

我是正儿八经亲身经历一次他们的调试工程师,调子高的很想冲过去抽他的冲动。所以万不得已我是千万不会用他们的飞控。提醒下,朋友2架8轴合计17w。估计现在还在哭,他们售后就说了一句: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正儿八经亲身经历一次他们的调试工程师,调子高的很想冲过去抽他的冲动。所以万不得已我是千万不会用 ...

谢谢,看来我还是飞我的QQ飞控吧,很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想組個玩,qq要不要像mwc那樣接電腦微調呢?新手想找個調試簡單的飛控,gps那些不重要,就飛得穩當玩具 ...

如果用华科尔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不需要任何调试,QQ飞控电位器调至11点位置,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华科尔的遥控器和接收机,不需要任何调试,QQ飞控电位器调至11点位置,很好

是否都是幾個基本步驟,
校正4個電機行程(要接電腦調嗎?),校正通道正反,pid用黙認(日后可接電腦調嗎),感度調校(這過大過小有什麼表現呢?
請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都是幾個基本步驟,
校正4個電機行程(要接電腦調嗎?),校正通道正反,pid用黙認(日后可接電腦調嗎), ...

我用华科尔的遥控器D7和接收机601,啥都没有调试,通电即可飞行,超简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华科尔的遥控器D7和接收机601,啥都没有调试,通电即可飞行,超简单

電機都不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機都不用校正?

是的,我用的好盈40A电调,带5V输出给接收机和飞控供电,没有调试校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的好盈40A电调,带5V输出给接收机和飞控供电,没有调试校正

再請教下, 如280, 330的機, 盲飛當玩具, 用2212, 20a 應該合適了吧, 用3s 小電池?用單獨電調, 還是4合1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請教下, 如280, 330的機, 盲飛當玩具, 用2212, 20a 應該合適了吧, 用3s 小電池?用單獨電調, 還是4合1好 ...

我的330就是2212,20A够用了,我的40A电调大油门向上拉升时候很给力哦,还是单独电调好吧,坏了可以单独换,而且单独电调也好配线着,就装在机臂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30就是2212,20A够用了,我的40A电调大油门向上拉升时候很给力哦,还是单独电调好吧,坏了可以单独 ...

再潛水一個月了解了解, 爭取國慶假期自組一套.最大障礙仍是飛控, 看上qq好像比較低門檻易搞(還是根本沒得調).

网友:
看了之后,我也有一种冲动想配一台330或者250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QQ飞控是不是相当于APM的自稳模式? 飞远了很难确认头在哪

不用飞太远就会出现找不到头的感觉:D

网友I:
我的机 就跟你说的。那样西天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机 就跟你说的。那样西天去了...

好先不要装螺旋桨,给油门50%,然后关闭遥控器,看看四轴什么反应,我现在就是关控之后,四轴马上进入怠速运转模式,以前是保持最后的操控状态,肯定会是飞的无影无踪了,慰问

网友F(2014-10-04):
引用 楼主:
我用华科尔的遥控器D7和接收机601,啥都没有调试,通电即可飞行,超简单

想問下D7/D10 配QQ飛控, 4個主通道要不要調反向?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問下D7/D10 配QQ飛控, 4個主通道要不要調反向? THANKS.

不需要任何调整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说???

网友J:
用什么电设

网友J:
用什么电调

楼主:
我用的40A好盈电调,有点大了,飞13分钟几乎无温度,带5伏输出整好给飞控和接收机供电

网友K(2014-11-18):
我用QQ飞控,很难控制,油门稍大稍小飞机就动的很灵敏。考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QQ飞控,很难控制,油门稍大稍小飞机就动的很灵敏。考手艺

QQ飞控是六轴算是比较稳的,要是三轴陀螺仪才飘,联系好手感飞行无压力,发现QQ飞控有时候容易抖,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程序运算不理想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指导,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遥控器里设置失控保护

咋弄的 我纯新手 昨天刚刚装的机 请多多指教 谢谢?

另外qq飞控飞远了就不知道左右了 咋整?能否把方向通道关闭 不让它转了 机头就总朝一个方向了?

油门不动就能悬停么 我咋控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咋弄的 我纯新手 昨天刚刚装的机 请多多指教 谢谢?

另外qq飞控飞远了就不知道左右了 咋整?能否把方 ...

qq飞控就是用来练手练习方向感,没有指南针功能,不能无头模式,全靠手动操控,尽量别飞太远,祝爽飞

网友:
我用的也是QQ飞控,S500机架,朗宇2212-kv980电机,富斯T6控,飞起来很稳,2200ma电池10分钟,3500ma电池16分钟,失控也是有的,不能飞太高,太高容易失控,还有就是尽量少用转向,也容易失控.感度在11点位置比较好.

网友:
我的QQ飞控调整好了后几乎不会自动转向,尾巴对准自己,悬停10分钟都不会偏移,,就是大力加油的时候会恍的比较厉害,飞的高还可以自己调整回来,三米以内必炸,这就很郁闷了,都炸了好几次了,只能小心翼翼的加油。楼主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机器配置,山寨f450机架,好盈铂金30A电调,AKE,QD950B电机,1045尼龙碳纤维桨,自己做的2S6000,的电池(大F大脚车用的电池),60%油门就可以悬停20分钟以上,AKE电机还是不错的,一点温度都没有。是不是感度调太高了呢?试过11点和10点的位置加油猛了都会恍。而且起飞的时候推油门猛了就直接顺时针翻转炸鸡,左边电机貌似转速比右边块很多。遥控前后左右EPO已经设置为60%了。富斯9的控。

网友:
就我的一直没飞起来

网友(2014-12-27):
请教QQ感度12点方向是否就是箭头指的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用QQ飞控,很难控制,油门稍大稍小飞机就动的很灵敏。考手艺

非自稳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非自稳模式吗?

带自稳,但依然定不住。关键是不能飞远,看不清姿态很容易飞丢阿。还是要有gps和陀螺仪才行。最近打算入apm2.8了。到时候比较下。

网友:
楼主入魔不久,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成油门小于悬停油门,其他中立,或者换飞控

网友(2015-10-06):
刚入QQ飞控,前来学习

网友N:
楼主,螺旋桨那块的螺丝是不是不够长啊?我买的好像根本不能旋上。还有买的接收机是什么类型的呢~我的是MAC6的,但是在QQ飞控上不知道应该是标准接收机 还是S.BUS接收机还是DSM2接收机还是DSMX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螺旋桨那块的螺丝是不是不够长啊?我买的好像根本不能旋上。还有买的接收机是什么类型的呢~我的是MAC ...

螺丝长度刚刚好,用的华科尔601接收机,没怎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