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30A电调的供电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4-08-25):
小弟新入了零度s4V2和铂金30A电调nobec,目前电调已经接好但是飞控未到货,听别人说,这个电调必须单独供电,我想问的是,接收机不是都接在飞控上吗,飞控能否给接收机供电呢
小弟新手,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的确是飞控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那就不用买bec模块了吧?

网友A:
s4V2自带降压模块,用不着电调给他供电,接收机的电是由s4V2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V2自带降压模块,用不着电调给他供电,接收机的电是由s4V2过来的。

感谢泡泡老师和楼上的兄弟,

网友:
那請問naza lite呢?

楼主:
应该也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