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数据损坏,无法查看,格式化提示 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楼主(2014-08-25):
如题,已经返厂一次了,是IOSD坏了,还是换张卡就可以?

网友A:
请问你是搭配的什么飞控使用的? 无法查看的提示能否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搭配的什么飞控使用的? 无法查看的提示能否截图?

上次不是返修过....
就是所有的数据没有曲线
飞控是A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不是返修过....
就是所有的数据没有曲线
飞控是A2

是否已确认是接在A2的 can1 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已确认是接在A2的 can1 口?

这些都没问题,用过一段时间...
能否告诉我里面的SD卡是不是市场上通用的?还是里面写有程序?如果是通用的,我自己换张就行了
现在用工具格式化提示写有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用过一段时间...
能否告诉我里面的SD卡是不是市场上通用的?还是里面写有程序?如果是通 ...

卡是通用的,但您在安装固定座时需注意。 2377887014 您可以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是通用的,但您在安装固定座时需注意。 2377887014 您可以加我QQ

已解决,谢谢

网友:
我的IOSDmarkii新装机就出现这个是乱码吗?怎么解决

网友B(2014-12-25):
引用 网友A:
卡是通用的,但您在安装固定座时需注意。 2377887014 您可以加我QQ

你好,我炸后想读数据来分析一下,可是一直卡在iosd提示重接电变成数据模式那里不动,等多久都不出来,然后我把iosd打开,sd卡拆下来用读卡器读,提示要我格式化,请问该怎么办才能读到数据呢?谢谢!

网友C:
来个笨办法,再买个(弄个)iOSD2,把卡插到里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炸后想读数据来分析一下,可是一直卡在iosd提示重接电变成数据模式那里不动,等多久都不出来,然 ...

用linux读卡试试,这种嵌入式的东西很多事Linux的文件系统,可能Windows不认吧。仅仅是个人猜测啊,没玩过那么高端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个笨办法,再买个(弄个)iOSD2,把卡插到里面试试

千总,我试过了,也不行,卡的问题,谢谢千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