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机的保养问题

楼主(2014-08-25):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你们平时是如何保养你们的鸡鸡的啊,最近工作忙我的JR放在箱子里休假,最近拿出来一看,螺丝都锈了。请问你们平时鸡鸡放着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日常保养?

楼主:
沙发自己坐,JR 450~

网友:
螺丝有点锈没关系的,不怎么飞的话也不需要怎么保养,除非存放了一年半载,需要在轴和轴承上上点油吧。只有天天飞的机器才需要保养,我的450飞了3个月了,大概150起落了吧,也不知道要保养些什么东西,请老鸟指点。

网友:
除了加油还是加油

网友:
我的主轴也生锈了,涂点机油好点了

网友:
看你的件是高档货还是一般东西咯。我有个飞F3C的朋友部机装起来据说要2W,他的日常保养包括,所有轴承的清洗、上油。还有所有舵机甚至里面的齿轮都要经常检查。飞机还买了个箱子专门保存。其实关键还是看你的机子到哪个级别还有自己有多入魔。我的顶多就是飞前飞后看下有没螺丝松动。之类的就算了。然后发现哪里干涩了就滴点油。平时不放外面沾尘。就这些了。

网友A:
飞机这东西还是要经常飞,不宜长期闲置~

网友:
我的x3主轴  也就是7天  新的哟  光装机还没有飞就有绣点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螺丝生锈需要换么,比如换冰人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螺丝生锈需要换么,比如换冰人什么的

如果只是一点锈可以不换,建议换芳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