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8-25):
最近用b6充电,电池单片电压冲到4.05v就显示满了,我是3s2200mAh电池,我设定用2.2A电流冲,但是实际开始充电时电流显示只有1.5A,而且充电时越到后来电流越小,这正常吗?我怎样设定才能将电池单片电压冲到4.20v?

楼主:
之前并没有这种情况,就这个暑假才发现的

网友A:
检查充电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充电线,接触不良导致的。

这个应该不会吧,我好几块电池都是这样

网友B:
亲,电池电压快到了4.20V就要恒压处理,本来就要减电流的啊。

网友B:
快上学了吧,亲。。你就玩不成航模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电池电压快到了4.20V就要恒压处理,本来就要减电流的啊。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上学了吧,亲。。你就玩不成航模了哈。。。

人艰不拆

网友:
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是检查充电器的那2跟充电线,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