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鹰眼航拍高中学校

楼主(2014-08-25):
新装好S550在空旷地试飞两个起落后就在原来高中拍了一些视频,由于刚开始拍,高压线也从中间贯穿学校,飞的不连贯,就剪成了一个长达1分51秒的小视频。还望各位模友指教!

网友:
好像有点抖

网友:
果冻啊果冻!

网友:
都不知道你要表现什么,乱

网友:
果凍問題, 先要解決.

网友A:
喜之郎啊

什么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之郎啊

什么云台?

鹰眼两轴云台 (也兼容狗的) 450一个

网友B:
鹰眼+云台的效果只是这样吗。。。还以为鹰眼的效果不错呢。。

网友C:
咨询个问题,我也用的鹰眼,为什么拍视频的时候,声音打不开,录下来的都是没声音的,那个声音按钮怎么按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云台的效果只是这样吗。。。还以为鹰眼的效果不错呢。。

没调好 1.桨当时垫圈都没加,震动大,起飞噪音大。2.云台用的破解版垃圾云台3.怀疑云台位置装的太前,被风吹的厉害,挂钩或云台会有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云台的效果只是这样吗。。。还以为鹰眼的效果不错呢。。

单从画质来讲鹰眼P2V+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个问题,我也用的鹰眼,为什么拍视频的时候,声音打不开,录下来的都是没声音的,那个声音按钮怎么按都 ...

拍摄模式档位是打在中间吗?我记得按一下电源键可以切换有声无声模式,屏幕中会有相应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摄模式档位是打在中间吗?我记得按一下电源键可以切换有声无声模式,屏幕中会有相应显示的

谢谢,可以了,呵呵

网友:
顶一顶,看过了

网友:
什么配置啊?拍的挺好的